請教先進BNHSAL37E3 零件編號

楼主(2024-04-22):
這是一片鋰電池保護板想找U1的規格書。
先感謝幫忙

网友A:
U1是封裝SOT-23-6,應用在保護板的話,使用SOT-23-6 的大多是用DW01,你只要量一下5腳是不是接VCC,6腳是不是GND?對的話就下載DW01 規格書比對其它引腳,拿它當參考即可。

网友B:
最相近的只有RICOH R5421N174C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是封裝SOT-23-6,應用在保護板的話,使用SOT-23-6 的大多是用DW01,你只要量一下5腳是不是接VCC,6腳是不 ...

感謝站長回覆,測量後5腳繁6腳的確是VCC、GND,其它腳比對中。
我想加一個監控電池溫度功能,所以才想要U1規格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相近的只有RICOH R5421N174C

感謝先進回覆,我也是無法找到RICOH R5421N174C的規格書。
請教先進你有它的規格書或連結網址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站長回覆,測量後5腳繁6腳的確是VCC、GND,其它腳比對中。
我想加一個監控電池溫度功能,所以才想要U ...

監控電池溫度應該就是要電池異常高溫時能切斷充電或放電,基本上這個功能是做在鋰電池的充電IC,而不是做在保護板,當然,我的意思不是保護板一定沒有這個功能,要測量電池溫度一定是把溫度感測器放置在電池旁邊,而保護板通常裝在最靠近電池,所以把感測器電路裝在保護板是沒問題,但是如果這個U1 本身沒有電池溫度保護功能,那你只能把感測器的訊號電壓傳往充電電路,讓它去做關閉的動作。
你可以參考最常見的TP4056,這個充電IC 就有內建的電池溫度保護,只是外面賣的小板為了成本幾乎都沒有加上溫控所需的那兩個分壓電阻跟NTC,而是直接把該腳位GND(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監控電池溫度應該就是要電池異常高溫時能切斷充電或放電,基本上這個功能是做在鋰電池的充電IC,而不是做 ...

感謝站長回覆。
另外想請問站長你貼出像手槍的剪刀學姐有賣嗎?同事有的手掌比較大,手槍型的剪刀從照片看起來比較大支,應該比較好操作。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041-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站長回覆。
另外想請問站長你貼出像手槍的剪刀學姐有賣嗎?同事有的手掌比較大,手槍型的剪刀從照片 ...

手槍型的剪刀應該還有幾支,有位朋友不定期會跟烏骨雞學姐買。

网友:
Here is the datasheet for this chip R5421N.

1.59 MB, 下載次數: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