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點焊機

楼主(2024-04-25):
物品:簡易點焊機、鍍鎳片一小段、兩塊行動電源機板(得標者可要或不要)
運費:露天下標$61

等級為"痞酷會員"以上才能出價,"痞酷會員"以下請勿出價
沒有結標日,想給誰就給誰
0酷幣起標

借KKP 的貼心提醒:
酷幣轉帳權限為會員群組:"痞酷會員",
總積分最少320分起,若低於320分降回場效應電晶體與以下群組,會無法轉帳酷幣,
敬請競標者在兌換酷幣時務必多加留意,以免發生得標了酷幣是足夠,卻因群組不符而無法轉帳的窘境。

規格說明:連結

大概只能點 0.1~0.15mm 鍍鎳片,不適合點動力型電池 (通常是0.2mm含以上鍍鎳片)

使用鉛酸電池,機車電瓶勉強可以,說明是建議20AH~不超過50AH (不可使用50AH新電瓶)
我只有試過機車電瓶 7~8AH,沒閒置的汽車電瓶可試,不可使用變壓器當電源

PS.使用時注意安全,如果是要連結鎳片,下方要墊木頭,不然會燒穿(圖三桌子貼片被燒穿)

网友:
100酷幣 最近正需要點焊18650電池

网友A:
點焊機板背面可否拍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點焊機板背面可否拍照片看看?

背面完全沒有元件

网友A:
有的點焊板背面有預留增加MOSFET 的位置焊點,看來這一片沒有。
但是這片有銅條,也是算不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點焊板背面有預留增加MOSFET 的位置焊點,看來這一片沒有。
但是這片有銅條,也是算不錯了。 ...

對啊,這種型的有太多版本。當時也是試看看的心態買的

剛看到你的版本前後共六顆MOSFET,還有四種細節可調,我買的這片是五顆MOSFET 只有單純的調檔位

所以說,這片如果使用汽車電瓶,測試時的檔位要從 1 開始,慢慢往上調

老大的點焊板點的了 0.2mm的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啊,這種型的有太多版本。當時也是試看看的心態買的

剛看到你的版本前後共六顆MOSFET,還有四種細節可 ...

市面上販售的一般是0.1~0.15厚的鍍鎳帶,用這個來點就足夠了。
我那片6顆MOSFET 點出來的效果應該跟你這片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販售的一般是0.1~0.15厚的鍍鎳帶,用這個來點就足夠了。
我那片6顆MOSFET 點出來的效果應該跟你這 ...

我要點動力電池的0.2mm鍍鎳片點不動,只好又買一個法拉電容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點動力電池的0.2mm鍍鎳片點不動,只好又買一個法拉電容版本的

你可以試試拆掉焊筆正端,直接接到電池正極,應該就能點的上了。

那兩片行動電源的電路板驅動IC 編號能看一下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試試拆掉焊筆正端,直接接到電池正極,應該就能點的上了。

那兩片行動電源的電路板驅動IC 編號能 ...

就淘寶買東西,送了兩顆行動電源,但是我把它解體合併成一顆行動電源

這個應該可以拿來當鋰聚合、18650臨時充電使用,

接線或接18650電池座就可以用USB充18650

背面兩顆為電池保護IC XB7608
XB7608 用於高壓電芯 單節4.4V過充保護 內置9A MOS的保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點動力電池的0.2mm鍍鎳片點不動,只好又買一個法拉電容版本的

電容式比較好用,哈!
我目前有一台自組的17管四電容的!
最近看到一組不錯的控制板打算在搞一台四電容的機子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淘寶買東西,送了兩顆行動電源,但是我把它解體合併成一顆行動電源

這個應該可以拿來當鋰聚合、18650 ...

這塊應該不錯。

网友:
200酷斃了

网友:
又慢了~~前陣子很想玩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