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金冷氣室內機型號FTKS25DVMT主機板(2P145226-3)不過電

楼主(2024-04-25):
家中的大金冷氣一對一 室內機型號FTKS25DVMT,突然無法開機,經拆主機板(2P145226-3)檢查保險絲燒斷(250V 3.15A) K2718 短路(900V, 2.5A, N-Channel MOSFET),
不知還有需要檢查那一個元件嗎?
己查到資料:
1.有短路變壓器T0030和K2718會一起燒.....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156-tw.go-detail.1
2.Q306 Q307(C2458 A1048)有可能會壞,.....https://www.plcforum.it/f/topic/ ... 20dw-scheda-guasta/
3...https://www.plcforum.it/f/topic/ ... tore-daikin-guasto/

网友:
感覺就你提出的變壓器、二極體等換一換就差不多了,還有 K2718 經過的元件

測試的時候接防燒器

剛看手冊,雖然有電路板的圖,但沒電路圖

大陸的版本都是 2P145226-1/2、2P145226-6 也不知道差在哪

Service manual.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17)
Service manual.part2.rar (4 MB, 下載次數: 15)
Service manual.part3.rar (4 MB, 下載次數: 16)
Service manual.part4.rar (4 MB, 下載次數: 15)
Service manual.part5.rar (2.1 MB, 下載次數: 14)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