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15EA 求助 BIOS

楼主(2024-04-25):
ASUS  X515E (X515EA)

板子  X415EA  R7.0  無獨顯

不開機 - 有 3V , 5V 想試試 BIOS

W25Q128JV (X415EA R7.0).part1.rar

3.91 MB, 下載次數: 9

W25Q128JV (X415EA R7.0).part2.rar

3.26 MB, 下載次數: 7

网友A:
試試看15版的ME不太會改
你的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15版的ME不太會改
你的修改

感謝 獅大

如你不太會改 , 那目前就更沒有高人會改了  ㄎㄎ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獅大

如你不太會改 , 那目前就更沒有高人會改了  ㄎㄎㄎ

大俠會改

因為我的作業系統還是WIN7 ME版本資料會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俠會改

因為我的作業系統還是WIN7 ME版本資料會看不到

比較少看到 大俠 在幫人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較少看到 大俠 在幫人修改

大俠一直都有在幫修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俠一直都有在幫修改啊!

{n_106:}

网友C:
昨天他PO的時候,我就有下載了試了
上次 16.50 沒問題,這次 CSME TOOL 怎麼找都只有兩個版本

他給的檔案 ME 是 15.0.35.1951
TOOL 15.0.35.1951   這個開啟沒問題,Build 會錯誤
TOOL 15.40.16.2534  開啟檔案就錯誤

有上網抓到別人 R7.0 備份,但是它的 ME 是 15.0.41.2158
用上面兩個版本開啟,狀況一樣

會錯誤的部份,或許有細節要調,再找時間試試

官網給 BIOS 檔案是20MB,而且不像以前的 CAP 檔可以分離,上網找不到分離方法

用HEX也比對不到一樣的字串,可能有加密?或是有再包一層 (隱約有看到一些EXE和ITE字樣)

或是更新時,偵測不同型號提取需要的部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昨天他PO的時候,我就有下載了試了
上次 16.50 沒問題,這次 CSME TOOL 怎麼找都只有兩個版本

我的情形跟你差不多
bios部分是有找到但檔案比較大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他PO的時候,我就有下載了試了
上次 16.50 沒問題,這次 CSME TOOL 怎麼找都只有兩個版本

辛苦了 -- 謝謝
有勞 - 楊大俠 跟 獅大

再查看 懷疑  I/O 壞 非 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情形跟你差不多
bios部分是有找到但檔案比較大一點

似乎是 ME 有鎖,還不確定,再多爬文看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7949-1-1.html

网友:
這是網路找的我都放上來看看

參考用電路圖
Asus X421EAY_X421EPY_X421EQY r1.0.zip (7.65 MB, 下載次數: 8)

點位圖
ASUSVivoBookX415EA60NB0TT0-MB1413(X415EAMB._4G-7505_R60(AMP-TI)(NIKO))Rev.rar (163.05 KB, 下載次數: 8)

ASUSVivoBookX415EA60NB0TT0-MB2010(X415EAMB._8G_I7-1165G7_R2.0)Rev2.0(.FZ).rar (161.6 KB, 下載次數: 7)

X415EA工程版BIOS

把上面+官網的改成X515EA
X515EA工程版BIOS

网友D:
我也來順便請問.ME有兩個.應該如何辨識選擇呢.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來順便請問.ME有兩個.應該如何辨識選擇呢.謝謝

將檔案放進me analyzer 跟原始版本比照
SKU CHIPSET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來順便請問.ME有兩個.應該如何辨識選擇呢.謝謝

我原本以為這兩個檔一樣,剛剛才發現後面有一小段不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原本以為這兩個檔一樣,剛剛才發現後面有一小段不一樣

它的原始檔跟下面那個是一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將檔案放進me analyzer 跟原始版本比照
SKU CHIPSET

果然發現了.感謝獅子魚大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似乎是 ME 有鎖,還不確定,再多爬文看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7949-1-1.html ...

用了AMI工具分離後修改就跟ME工具裡的一樣
華碩用工程版好像不用寫入DMI就能開機使用
不知後面的要不要寫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AMI工具分離後修改就跟ME工具裡的一樣
華碩用工程版好像不用寫入DMI就能開機使用
不知後面的要不要寫 ...

嗯,我想說解開後是不是會有完整 BIOS,結果沒有

這檔案只是把BIOS片段沒有順序的合併在一起,更新時再抓取需要的部份

它只是判斷標籤,把不同片段分解出來

這工具的作者也有說明,

--
請注意,AMI PFAT 結構可能沒有明確的組件順序。
AMI 的 BIOS Guard 韌體更新工具 (AFUBGT) 會根據使用者/OEM 提供的參數和選項或索引資訊表(如果適用)更新元件。
這表示將所有元件合併在一起通常不會產生正確的 SPI/BIOS/UEFI 映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情形跟你差不多
bios部分是有找到但檔案比較大一點

我遇到的結果只是路徑問題

build 的檔案和你2樓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