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冰箱NR-A700MG微電腦控制的除霜條件是什麼?

楼主(2024-04-27):
請問有哪位大大知道這個微電腦控制冰箱除霜條件是怎樣控制的
最近這台冰箱一個星期後整個蒸發器就都結冰了造成冷凍室溫度一直降不下來壓縮機一直運轉
然後我就拔插頭手動除霜除完之後插電開始運轉過了8小時左右冰箱螢幕顯示def閃爍
基板壓縮機跟風扇的繼電器斷開停止運轉除霜繼電器接通電熱管開始加熱除霜電路都有量過
電熱管也有試過是好的會加熱然後持續20~30分左右除霜完畢壓縮機風扇又開始運轉溫度都可降到-21度我設定的溫度
可是之後就感覺都不會在除霜了螢幕也不會在顯示def閃爍了然後慢慢的降溫變很慢感覺蒸發器開始又結冰了
1個星期後溫度都在-3~-5度降不下來我就知道後面有結冰了就又要拔插頭手動除霜了
有人這是哪裏出問題?謝謝

网友A:
GOOGLE不到此機型圖片~
沒辨法解答~
通常就先換換看 除霜的溫度感測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不到此機型圖片~
沒辨法解答~
通常就先換換看 除霜的溫度感測器

這台冰箱有點年代了

這台冰箱有點年代了

楼主:
這台冰箱有點年代了

這台冰箱有點年代了

補電路圖

補電路圖

网友B:
希望這些資料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這些資料有幫助

感謝大大
有這資料很大謝謝你

网友C:
冷凍跟除霜感溫棒都老舊了ˊ都直接換掉看看

不然就要在冰箱溫度正常下去量感溫棒阻值是否正常
你沒有說故障馬應該代碼沒顯示故障碼而導致卡霜
你說你保險絲電熱管都正常
那應該除霜感溫棒是正常不然早燒保險絲
可能是冷凍感溫棒異常所以計算不夠運轉時間

個人猜想僅供參考

剛看這台有過時保護也許除霜感溫棒有異常但應該會跳H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凍跟除霜感溫棒都老舊了ˊ都直接換掉看看

不然就要在冰箱溫度正常下去量感溫棒阻值是否正常

之前確實有跳H04但是經過排查基板繼電器壞了還有除霜迴路有一個二極體也壞了
更換後就能正常加熱除霜了就是差不多兩個星期左右蒸發器整個又結冰了
冷凍感溫棒確實還沒換過有買新的舊的拆不起來有空來研究看怎麼拆
換新的在試看看
謝謝建議

网友:
個人去年發生故障的經驗提供參考:
除霜溫度開關他是裝在銅管上面,開路導致無法除霜,造成結霜嚴重,冷藏溫度無法下降(維持在13度).
除霜電熱器位在冷凍庫靠牆處,迴風管道因為除霜不良結霜,導致冷風無法從冷凍吹到冷藏.
傳統冰箱 每隔8小時他會關閉壓縮機,時間30分鐘,並切換除霜棒除霜[直到 管路溫度達到13度時候]切斷除霜棒電源,除霜時間30分鐘~10分鐘(溫度已經到達13度),第一次廠商直接就切斷管路充填冷媒,結果沒效!! 後來發現是除霜溫度開關故障,更換之後就正常了!!
奇異冰箱使用25年,除霜加熱器沒故障,他有兩隻 !!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寶貴經驗。

网友:
檢查DFC 除霜溫度感知器吧
阻值常溫下應該是5K~15K左右? 詳細不是很清楚
或是看電路板上 該電路應該是5V
兩個電阻分壓 電腦判斷中間腳判斷是否除霜完成
通常都是電阻阻值變化 進水 導致短路等等
所以進除霜時 他就認為除霜完畢 馬上又進入下一個製冷循環
導致不除霜

大概電路就長這樣而已
最近剛好修了一台冷氣是那個MLCC電容短路了
所以換了溫度感知也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