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_MS-7680主機板晶振

楼主(2024-04-27):
最近在修電腦主機板BIOS裡面系統時鐘不準的問題, 因而了解到實時晶振的工作原理和其重要性.
請問附圖中的晶振箭頭所指的鐵環, 我知道兩個腳是接地, 可是這個鐵環只是單純固定圓筒狀的晶振, 還是有其它功用?
拆掉舊的換上新的晶振後可以不裝鐵環嗎?

网友:
你可以用電表測量看是不是接地
會設計這樣一定有他的用意

网友:
那個環圈只是單純固定 與晶振原理運作無甚關係
為了抑制零件本體的震動  因為零件整體高長形狀對引腳焊接點力矩作用
成品運送震動等等 會導致震動 有機率導致 斷腳以及焊接點裂開

不過這是因為老歷史上 石英晶振子  個子不小  流傳下來的習慣

現在也有認為不需要箍束的  對現場工程而言是個討厭的累贅工序
看設計/現場工程/品管角力結果

你要是環圈太小丟失 不用緊張 用導線替上就好

楼主:
感謝以上的回覆

原來除了防震之外, 鐵環接地防干擾就變得沒那麼重要了. 感謝
https://www.sonix.com.tw/article-tw-2123-11069

网友:
要是沒看到SIMON1016老師的解說,我會認為是抵抗干擾,不是本科就是這樣容易誤判,幸好站上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