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抽水馬達需要加裝電磁開關嗎

楼主(2024-04-27):
大家好,請教家用的抽水馬達需要加裝電磁開關(電磁接觸器+積熱電驛)嗎
原本家裡只是用簡單一個電燈開關+水塔液面開關(兩個浮球那種)控制
如果我再加裝一個無熔絲開關+電磁開關保護抽水馬達
大家覺得有無必要?

補充內容 (2024-4-27 09:03 PM):
九如牌抽水馬達1/2HP,滿載5.6A,實際運轉電流4.5A(用勾表量的)

网友:
抽水馬達應該有1HP~用電燈開關跟液面開關這樣很不安全
建議還是加上,電磁接觸器+積熱電驛做好保護

网友A:
再加裝一個無熔絲開關+電磁開關保護抽水馬達?

加電磁開關  用開關控制電磁開關  是保護開關  不是保護馬達

网友:
二樓房屋因水壓不足 在自來水公司建議下加裝抽水馬達(無法提高水壓),我 有裝漏電開關及電磁閥使用約十年都正常,現在水壓增大已不用抽水上二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加裝一個無熔絲開關+電磁開關保護抽水馬達?

加電磁開關  用開關控制電磁開關  是保護開關  不是保護馬達 ...

公寓的無法改變,如果是透天自住一定要再加漏電保護。很多人洗水塔都會忽略液面開關是有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公寓的無法改變,如果是透天自住一定要再加漏電保護。很多人洗水塔都會忽略液面開關是有電的。 ...

小弟是不知一般怎接水塔液面開關電源
小弟是用弱電(DC12V)接於液面開關的
還是用冷氣機的DC12V電磁閥開關來控制馬達的開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是不知一般怎接水塔液面開關電源
小弟是用弱電(DC12V)接於液面開關的
還是用冷氣機的DC12V電磁閥開關 ...

水電爸爸有介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jvy3LJagfc

网友C:
多保護多保障 , 但也把很多簡單的事搞複雜化 ,

有好有壞 ,

要是我 我只會抽水機現場加一個無熔絲開關 , 水塔做一個現場閘刀隔離開關(檢修浮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保護多保障 , 但也把很多簡單的事搞複雜化 ,

有好有壞 ,

確實是有好有壞
目前預計先將原本的電燈開關換成小型無熔絲斷路器(順山10A)
因電燈開關只能斷一條線(火線),無熔絲開關可以斷2條線,會更安全

水塔液面開關現場那邊我覺得是不用隔離開關,因液面開關跟馬達是同一源頭
無熔絲一OFF就全部沒電

至於電池接觸器和積熱電驛,以後想裝在加裝

楼主:
大家好
後來我決定加裝無熔絲斷路器(6A)和電磁接觸器,效果比我想像中的好,大概分享一下成果
圖中的上方是我家原本抽水馬達的電路,下方是我改裝後的電路
好處
1.原本手動開關只能切斷一路(火線),加裝無熔絲斷路器後,可以斷2路會更安全

2.加裝電磁接觸器後,可以把動力迴路和控制迴路分開,此外還可以省電
因為水塔液位開關在4樓,抽水馬達在1樓,之間距離至少20~30公尺,設為25M
但是是2條線,25*2=50M,每公尺電線電阻設為0.1歐姆,所以電線電阻50*0.1=5歐姆
舊電路電線耗能4.5*4.5*5=101.25W,是非常可觀耗電量
但加裝電磁接觸器後,電磁接觸器的線圈電流很低可以忽略不計

補充內容 (2024-5-19 04:22 AM):
更正
每公尺電線電阻約為0.01歐姆,所以電線電阻50*0.01=0.5歐姆
舊電路電線耗能4.5*4.5*0.5=10.125W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每公尺電線電阻設為0.1歐姆,所以電線電阻50*0.1=5歐姆
舊電路電線耗能4.5*4.5*5=101.25W,是非常可觀耗電量

導線電阻不會這麼跨張,一般2.0單心水電線1公里電阻約9.5歐姆,算10歐姆好了,剛好是您估計值的1/10。

如果線路壓降真的這麼大,馬達可能啟動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導線電阻不會這麼跨張,一般2.0單心水電線1公里電阻約9.5歐姆,算10歐姆好了,剛好是您估計值的1/10。

對對對,我小數點除錯
我家液位開關是用1.25 2C的控制電纜線
約15.1ohm/km,每公尺0.015歐姆左右
謝謝你的訂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