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42LN5400-DA 液晶電視畫面中、下方影像橫黑線閃動維修實例

楼主(2024-04-27):
LG 42LN5400-DA 液晶電視畫面中、下方影像橫黑線閃動維修實例

1.型號~LG 42LN5400-DA

2.故障情形~電視畫面中、下方影像橫黑線閃動

3.內部照

4.邏輯板(T-CON),搭配面板型號~LC420DUE(SF)(R1)

5.用軟排線分離測試法,先把右側軟排線分離

6.插電開機察看畫面左側雖然沒有影像,但是有彩色線條沒有橫黑線也不閃動;表示右側面板內部電路可能有異常。

7.將右側軟排線金手指用膠帶貼住遮蔽測試,最後試出最佳畫面為遮住(PIN8~PIN16)

8.測試中~最佳畫面~

9.組裝完修測試畫面,又可繼續使用一陣子了不用馬上報廢

网友A:
我在一位朋友他也是在痞酷網學到這個方法,不過我在他那裡仔細看畫面還是有一點點橫線,只是不明顯,不仔細看是看不出來,你的會這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一位朋友他也是在痞酷網學到這個方法,不過我在他那裡仔細看畫面還是有一點點橫線,只是不明顯,不 ...

這次是右邊面板內部電路異常,遮蔽後畫面中左方還是有白色烙印線條,這是物理改善的極限了就用到它報廢為止吧!

不過同型機畫面上方橫黑線故障,是左邊面板內部電路異常,這個就可改善到完全正常。
LG 42LN5400-DA 液晶電視上方影像橫黑線、畫面跳動、重影不良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highlight=42LN5400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次是右邊面板內部電路異常,遮蔽後畫面中左方還是有白色烙印線條,這是物理改善的極限了就用到它報廢為 ...

謝謝!其實我問這個問題是想確定他是否有做對?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