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JVC T65 液晶電視開機中就當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4-04-28):
JVC T65 液晶電視開機中就當機維修實例

1.型號~JVC T65

2.故障情形~電視以手動按鍵及遙控器皆可開機,但是到 JVC 開機畫面就當機了完全無法控制及關機,只能拔插頭斷電,類似很多安卓手機開機無法進入系統一樣狀況

3.內部照

4.電源板

5.LED驅動板

6.邏輯板(T-CON),搭配三星面板

7.無線網路板

8.主機板

9.主機板上 U35 FLASH ROM 硬體物理故障或是軟體自動更新失敗,應該是此次故障的主因(遇到多次同類故障經驗)

10.上網選購同型主機板更換OK

11.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好奇問,單換那顆 FLASH ROM 有機會修復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問,單換那顆 FLASH ROM 有機會修復嗎?

前提要有本機的韌體啊!一般容量是2GB

還要至少RT809H等級以上燒錄器

加上很好的回焊功夫或設備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提要有本機的韌體啊!一般容量是2GB

還要至少RT809H等級以上燒錄器

喔喔,那直接換主機板比較快......

网友:
謝謝大大的技術交流,受益良多。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