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55RV6600 開機慢

楼主(2024-04-28):
請教一下, Benq 55RV6600 開機慢
上電後, 按側邊開機鍵, 會由紅燈轉藍燈,
但是, 按MENU鍵, 無反應, 螢幕有閃爍現象

等到熱機過後, 即可正常操作, 聲音畫面皆正常
有上網爬文, 這是通病
於是至benq下載韌體v2.0.5自行更新成功

但是冷機開啟時, 狀況依舊,
目測電容皆無突起
請問一下, 比較可能是哪個零件出錯, 感謝

网友A:
韌體拆下來燒,站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韌體拆下來燒,站上有

您好, 那個韌體我有下載
只是他的版本比較舊
是v2.0.3

benq官網是v2.0.5,
請問那個韌體是解決開機慢的問題嗎,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那個韌體我有下載
只是他的版本比較舊
是v2.0.3

如果有把 IC 拆下來完整燒過還是一樣,那就是其他問題了

燒錄後如果正常使用,再更新到 V2.0.5

或者把那顆  IC 換一顆i試試,原 IC 可能是 cFeon 這個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把 IC 拆下來完整燒過還是一樣,那就是其他問題了

燒錄後如果正常使用,再更新到 V2.0.5

楊大俠 您好,

板上那顆IC 是
AH1311
25Q64BSIG

我的CH341A燒錄器似乎不支援, 有無推薦比較好的IC, 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楊大俠 您好,

板上那顆IC 是

CH341A 25 系列都有支援啊

而且也有在支援清單內,AH1311 25Q64BSIG  →  GD25Q64BSIG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韌體拆下來燒,站上有

請問大俠大大....
有看到JVC 55Q的韌體嗎?
好像進入自檢模式
藍白綠紅等等顏色一直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41A 25 系列都有支援啊

而且也有在支援清單內,AH1311 25Q64BSIG  →  GD25Q64BSIG

那個 ic 我拆下燒錄後,
問題沒改善

若買IC 有推薦哪一牌子的嗎 或 買25系列 8M bytes的都通用,
例如: W25Q64BVSIG 買這個可以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 ic 我拆下燒錄後,
問題沒改善

如果重燒也一樣,那就得往其他方面檢查了

楼主:
1.他的電源板在紅燈亮時, 上面接頭(連接主機板的那條線)有待機5v(7腳) 和 12.08v(12, 13腳),
但是一按開機建, 轉藍燈時, 過十幾秒, 再測量, 卻變成5v 和 9.9v(電壓被拉低), 背光有亮,
這樣是12v不穩嗎, 還是是正常的現象?

2.另這型號不知有無改公板的可行性, 面板上貼AU00000000K52F8UE-ZT1101
   邏輯板上印T550HVN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