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_MS-7680主機板 RTC系統時間問題

楼主(2024-04-28):
繼上次提問晶振鐵環的問題得到解答後, 我主要還是因為這塊主機板的RTC系統時間變慢問題,
我已經做了一些功課, 以下是我的分享與提出的一些求問 :

1. 我已經用三用電表查過CMOS線路, 也換過3V電池,
    都正常供電, 所以CMOS是有正常儲存系統設定的

2. BIOS中的時間與RTC有關, 整個RTC實時 時鐘的架構其實包含 :
   晶振 + 南橋中的震盪器 + CMOS+3V電池或ATX的3.3VSB

3. 我發現如果32.768K Hz晶振有出問題, 電腦根本無法觸發開機, (是否此晶振攸關CPU頻率, 所以不開機?)

4. 現在現象是, 如果開機在BIOS畫面, 可以看到系統時間在正常跳動, 可是關機後一陣子再進到BIOS卻發現時間變慢
    另一個現象是開機BIOS會響4短聲, 然後繼續成功完成開機進入Windows
    (經查AMI BIOS響4聲= Timer Not Operational, 不是中文說得系統時鐘錯誤)

5. 我聽過一個說法, 如果想要微調32.768K Hz晶振, 可以透過增加或減少諧振電容值
    如果是這樣, 我不禁反推回來, 如果我這主板上的兩顆諧振電容年久衰減, 造成晶振頻率不對, 是否會造成RTC時間不準?

6. 以下貼圖是晶振電路相關的架構 :

网友:
請檢查CR2032是否有電,3V,
個人遇過這情況,都是CR2032電壓不足,

网友:
通常舊機板子老化零件虛焊可考慮優先補焊RTC相連元件
通常換晶振那兩顆電容也會一起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