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ECO TL4268TRE 液晶電視開機後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24-04-29):
TECO TL4268TRE 液晶電視開機後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1.型號~TECO TL4268TRE

2.故障情形~開機後綠燈亮但是有聲、無影、有背光,消耗功率35.4W

3.內部機板配置

4.邏輯板

5.目視邏輯板 C216 MLCC 有裂痕,電錶一量已經短路了,串接的 P-MOS、FUSE 也都陪葬,拿一片報廢板拆換故障零件OK

6.OSD SW 失效全部更換新品

7.考量電視已出廠12年了所以主機板電解電容老化失容、漏液在所難免,全板電容更新預防其它的故障發生

8.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A: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B:
主要問題修好了,還未雨綢繆更換老舊電容,真是佛心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問題修好了,還未雨綢繆更換老舊電容,真是佛心來的…

沒換的話電容會漏液造成故障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ht=TECO%2BTL4268TRE

网友:
wet大一眼就可看出邏輯板上的 MLCC 有裂痕找出故障所在功夫真是了得~~~
感謝維修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連續3篇都是"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你想一下,如果大家都跟你這樣,這個論壇會變成怎樣?
事不過三,請自重。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879-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87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連續3篇都是"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你想一下,如果大家都跟你這樣,這個論壇會變成怎樣?

了解了.不好意思.我以為有留言回復就可以了.以後不會了

网友:
找到問題修復,還把主機版電容更換+按鍵都換掉。除燈以外,這台應該還可以用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