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洗衣機NA-V150LMS-S兩個疑問

楼主(2024-04-30):
上周末把家裡的洗衣機筒拆出來清洗一下

有點意外,用不到兩年就可以髒成這樣

Before & After

洗完之後賞心悅目
但也是洗心安的,我看很多人洗衣機從來沒洗過也是活得好好的

這邊有兩個問題

1.滾筒上方拆下來的環狀部件

這有點重量,裡面好像有液體,這液體是本來就有的嗎?因為沒看到有洩水孔之類的
難道是為了配重所以就事先注水在裡面?
不太了解它的功能是啥

2.左上角的撥桿的功能是甚麼呢?

我在裝回去的過程中不小心扳到它
現在洗衣過程會有點異音,滾筒稍微移動就會發出
但我不確定這根撥桿是否有定位跑掉的問題?

以上,謝謝

网友:
左上角是安全開關

當你的內容物不平均導致脫水晃動太大碰到白色撥桿時

洗衣機會停下,重新注水洗清。

网友A:
底座要用老虎鉗掰開拆洗才不會藏污髒東西
國際很多都忽略這點底座要拆洗
拆完再用鐵鎚把掰開部分敲回去即可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寶貴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座要用老虎鉗掰開拆洗才不會藏污髒東西
國際很多都忽略這點底座要拆洗
拆完再用鐵鎚把掰開部分敲回去即可 ...

這我有考慮過
但除非像平衡環有螺絲可以拆下,不然筒身本來的設計就不是讓我們分解的,若每隔一兩年都這樣拆解敲打,我怕最先掛點的會是洗衣筒
所以最後還是決定清洗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底座要用老虎鉗掰開拆洗才不會藏污髒東西
國際很多都忽略這點底座要拆洗
拆完再用鐵鎚把掰開部分敲回去即可 ...

本來就不是設計給你拆的
拆一拆遇過太多不平衡最後連緩衝彈簧都搞壞的一堆
真不懂洗到那是差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來就不是設計給你拆的
拆一拆遇過太多不平衡最後連緩衝彈簧都搞壞的一堆
真不懂洗到那是差多少? ...

拆內桶底座會搞壞吊棒?
吊棒是維持外桶跟內桶什麼關係?

內桶不拆底座本來就會藏汙很多髒汙
那底盤也不用拆,卡在裡面髒污不用清洗
內桶拔起來沖水沖一沖裝回去就好
上下都不用拆清洗表面就好喔?

最髒部分不洗幹嘛拆
那幹嘛要拆洗?
我拆過那多還沒搞壞吊棒,先生
什麼設計不給你拆.......

這裡留言不是大人物總被酸溜溜
上是說銅綠就有人說哪來那多銅綠
我做二手就遇到很多銅綠問題給建議有問題
冰箱洗衣機很多插PIN就是銅綠問題說冰箱沒銅綠
自此我不想多言

這次給給個建議底座要拆也被酸,好啊
不拆就別拆,有釵等於清到最後而已,底座不拆洗幹嘛拆內桶
傻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我有考慮過
但除非像平衡環有螺絲可以拆下,不然筒身本來的設計就不是讓我們分解的,若每隔一兩年都這 ...

你覺得好就好,有人底座不拆洗
最後還是有漂流物跑出來

個人建議而以當初來跟我請教我也都跟他們注意這點
洗好還有漂流物跑出來尷尬是你生意名譽
你們個人要隨便都可以
只是掰開然後再敲回去就會壞不去拆底座
那也隨便你們,光你們這兩人回覆我無言極致
總之恭喜你還是拆起內桶

其他品牌是可以直接拔起來你認為他設計沒問題
就只是國際要掰開你們就不敢拆底座洗到這就好了?
那你技術就這到為止

江湖一 點決說破沒秘訣
要教人還要被酸,可能是我太兩光了忽略原廠設計
不能拆的都是原廠設計
以後不能拆的你們都別碰不要維修,給原廠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內桶底座會搞壞吊棒?
吊棒是維持外桶跟內桶什麼關係?

沒事拉 你們繼續拆 這樣我才有多幾台可以賣的機會
謝謝你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覺得好就好,有人底座不拆洗
最後還是有漂流物跑出來

每個人看法不同,難免會有人不認同您的意見。像我就認同您的看法,若非您的經驗分享,我還在猶豫是否要拆底座。

楼主:
後來發現異音的確是因為我把安全開關的撥桿折斷了

幸好這東西不貴,$90,料號32427-0370

只是換上去之後才想到
應該趁這機會玩一下環氧樹脂翻模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