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_transceiver_RF_in_out, SX1276

楼主(2024-04-30):
最近在研究學習 LoRa 和  SX1276 , 參考人家的RF設計, 看不明白 射頻 In out 的設計, 除了匹配電路外, 訊號出入都經過同一網絡, 但是天線只有一條, 那兩個 L1 , L2 是什麼用途呢, 有請各位大俠指點一二, 感謝.

另外在跳頻這段, 自家實驗台沒有VNA這等高級工具, 還有甚麼其他簡易型工具可以輔助呢

How far can I broadcast LoRa packets WITHOUT a radio? (youtube.com)

网友:
L1 L2 為 RFC,Radio Frequency Choke 中文名稱為扼流圈。
是一種大電感,由於感抗 XL = 2πFL,RFC 對直流為通路對高頻交流為開路,故用於直流通路和射頻通路隔離,消除交流信號與直流源及地之間的耦合。

這幾年已經有便宜的掌上型 VNA 例如 NanoVNA,對於測量射頻元件或天線提供一種簡易的方法,射頻玩家必備之儀器或道具。

玩高頻線路儘可能還是去找成品套件比較輕鬆,想自己畫線路板功力不夠耐心都會被磨掉。

网友:
25腳(VR_PA)是射頻功率的穩壓電源,28腳(RFO_LF)低波段射頻功率晶體輸出,22腳(RFO_HF)是高波段射頻功率晶體輸出,RFO這兩支射頻功率晶體輸出腳,需要電源供電給這兩支輸出腳,VR_PA穩壓電源經過L1及L2兩電感供電給這兩支腳, 需要用電感,供電又不阻礙這兩支腳的高頻功率輸出,大概是這樣

這兩個電感的電感量,理論上精度不需要很高,射頻功率輸出經過的帶通濾波器,及同軸線π匹配器的電感,才要更精準的電感及電容,諧振及匹配在工作頻率,同軸輸送線才能無駐波,達到遠距離低諧波的射頻發射,發射不干擾其他通訊設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