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LG 22MP47HQ 液晶螢幕開機後接上訊號馬上關機無法再啟維修實例

楼主(2024-04-30):
LG 22MP47HQ 液晶螢幕開機後接上訊號馬上關機無法再啟維修實例

1.型號~LG 22MP47HQ

2.故障情形~開機後未接上訊號可以撐到無訊號倒數計時結束進入待機模式,但是只要接上訊號畫面顯示約5秒鐘馬上關機無法再重新啟動(當掉),需要拔掉電源才可重新操作。

3.內部照

4.交叉測試電源供應器正常,LED背光燈條點亮正常,驅動板各電源轉換IC輸入輸出電壓都有到位,懷疑主IC有受損故採用換板維修方案。

5.完修測試照

网友:
有些電視電源外接
讓這台電視看起來更薄其實如下圖

网友:
我也是使用這型顯示器,畫質不錯還蠻好用的。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如果網路找的到便宜的整片主機板更換的話也可以省去檢修機板的時間
這也不失維修電腦螢幕的快速方法,感謝wet大的維修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