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來一個痞酷網從未出現的改裝實例。

楼主(2024-04-30):
這個也是朋友拿來的,據說是他買來換一個有紀念的時鐘,不過買來發現時針、分針、秒針都無法裝上,朋友認為是自己沒有先跟賣家確認規格,沒有退貨直接再買一個,這個就到我手上了,問題是我家現在沒有壞掉的時鐘啊!

那趁著台中下大雨回不了家,動手做時針、分針、秒針。

時針用一片很薄的塑膠片,分針用阿達不達的屏蔽鋁片,秒針用鎳帶在頭部卷一個圓圈,然後90度折彎.......
別看它兩光,走了快兩小時了還很準,不過就這樣放在桌上好像更兩光了,我是不是該做個有1~12 數字的背面掛在牆上?

网友:
期待整體外觀.....

网友A:
一般買機芯都會附三種指針(秒、分、時)。

我手上有很多種指針,壞掉的時鐘拆下來的。
Wish大大可以量看看軸心,有合適的可寄去給你。
長規格的指針是大鐘(軸心有六角螺絲固定螺紋),短規格的指針是鬧鐘。
這兩種機芯相差很大,買錯的確是沒辦法換上。

現在這種指針型的只有樂齡族比較常用。
家裡沒有壞掉的時鐘也沒關係,好好保存,以後搞不好會停產,留給子孫可以當骨董賣。

百年後富比世拍賣,拍出一億元Wish設計的骨董指針式時鐘,創下拍賣界紀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買機芯都會附三種指針(秒、分、時)。

我手上有很多種指針,壞掉的時鐘拆下來的。

剛剛問朋友,他說他買機芯沒有附指針,不過他是一定要裝上原來的指針,那個鐘對他來說有紀念性,至少鐘面看起來要一樣。

真的嚊!以後可以拍出一億元的話我們平分。

我明天再量直徑是多少?

网友B:
請問老大您的秒針如何加工,小弟的難題是中間那根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老大您的秒針如何加工,小弟的難題是中間那根管子

我有說我是用鎳帶來做,機芯的秒針是縮在最裡面,從外面是無法測量的,經我目測應該小於1mm,我這裡最細的鑽針直徑是0.8mm,我剪小一段廢棄的鎳帶,把鑽針放在下圖位置捲成圓圈,最後把鑽針取出即可試裝,如果太鬆需要壓緊一點,最好就是有點緊的程度,最後折成90度就成秒針,鎳帶很軟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買機芯都會附三種指針(秒、分、時)。

我手上有很多種指針,壞掉的時鐘拆下來的。

朋友給我的機芯時針直徑是5.5mm,分針直徑是3.6mm,秒針是0.9mm,以上是他用兩光牌游標卡尺測量的。

他原本的時針、分針、秒針每個都裝不進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給我的機芯時針直徑是5.5mm,分針直徑是3.6mm,秒針是0.9mm,以上是他用兩光牌游標卡尺測量的。

他 ...

請問機芯的軸是哪一種,如果有適合的時鐘,我連整個外殼都可以寄給你。
或是小朋友DIY的只有鐘面無外殼的套件。

機芯有 無固定軸(鬧鐘常用);另有固定軸(可鎖),軸有長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機芯的軸是哪一種,如果有適合的時鐘,我連整個外殼都可以寄給你。
或是小朋友DIY的只有鐘面無外殼的 ...

有短短的固定軸,跟上面紅色箭頭指的差不多,你千萬別寄時鐘外殼或指針給我,它可是百年後富比世拍賣拍出一億元的候選物,裝了外殼或指針就拍不到這個價了。

不過還是很謝謝你。

网友:
買同廠牌的機芯 指針可延用

网友:
買跟原來不同的機芯 怕指針不相容 就要連指針一起買

网友:
除非是同型號機芯 指針有機會不一樣

買過日本製有報時機芯有附指針,但完全不合,賣方約一個月再補指針,一樣不太合用
心得:直接買個時鐘省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短短的固定軸,跟上面紅色箭頭指的差不多,你千萬別寄時鐘外殼或指針給我,它可是百年後富比世拍賣拍 ...

大的壁掛鐘要看鐘面厚度,選擇固定軸長度適合的更換。固定軸太長也不行,秒針會頂到玻璃。
有固定軸的機芯,除了指針外還會附贈固定軸心用的六角螺絲和墊片各一個。

其實指針(時針、分針)不相容是可以修改的,洞太小可以修大,洞太大可以改小(指針的洞邊緣都會有餘料)。
秒針應該都是統一模式才對。
只要固定軸長度OK,指針應該是可以想辦法用原來的指針。

网友C:
先前玩電波鐘時要換機芯也順便換了喜歡的指針,可以單買指針有軸心直徑與長度的規格要看清楚,反正很便宜可以多買幾款來搭配不同的時鐘面盤。

老大這個機芯是粗軸的,用粗軸機芯指針去搜尋可以找到一大堆。

网友:
我家好像還有電波時計的芯ㄟ  指針好像也有多的,回家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壁掛鐘要看鐘面厚度,選擇固定軸長度適合的更換。固定軸太長也不行,秒針會頂到玻璃。
有固定軸的機 ...

我這個叫星鏈機芯,直接跟馬斯克的總部連線,然後再由我手轉校正。

朋友舊有的時針、分針、秒針都無法放入新機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先前玩電波鐘時要換機芯也順便換了喜歡的指針,可以單買指針有軸心直徑與長度的規格要看清楚,反正很便宜可 ...

電波鐘的機芯比較貴。我目前都是買 55元普通機芯。
如果下次有看到便宜的電波機芯,也想買來玩一下。
普通時鐘更換成電波鐘機芯就直接升級,接收發射站訊號。

16樓那個 Wish大的星鏈機芯是沒有聯網功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電波鐘的機芯比較貴。我目前都是買 55元普通機芯。
如果下次有看到便宜的電波機芯,也想買來玩一下。
普 ...

玩過後的心得是,大陸對時信號在台灣比較弱,日本九州到台灣北部比較強。
大陸 BPC 機芯品質、功能、耗電量都比日本機芯差,日本機芯唯一缺點是時針要拆下重裝因為時區差一小時。
時鐘面板且必須為非金屬材質才能改而不影響電波接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日本機芯唯一缺點是時針要拆下重裝因為時區差一小時。 ...

原來有這招,我原先還想說日本的不能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來有這招,我原先還想說日本的不能買。

日本出口用的電波鐘有時區可設定就不用拆開重裝時針,但這種的市場上很少很難找。
日本本地用的電波鐘很多也有很便宜已經是當地很普遍的製品,但就是要自己修正時針才能用。
數字的電波鐘除非找到可調時區否則不要購入,因為沒有時針可修正。

家裏大大小小連小鬧鐘都是電波鐘,郵購或去日本順便帶已經有十幾二十個,大陸的電波機芯買過兩種,玩過後已經不知丟到哪裡去了。

SEIKO 的機芯還是最棒的,晚上無燈時會休眠(秒針不走),一顆三號電池能用好幾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日本出口用的電波鐘有時區可設定就不用拆開重裝時針,但這種的市場上很少很難找。
日本本地用的電波鐘很 ...

我在淘寶買了幾個大陸的電波鐘,還不錯用!! 很久很久沒去日本了,秋葉原應該有賣,只是要找要問不太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淘寶買了幾個大陸的電波鐘,還不錯用!! 很久很久沒去日本了,秋葉原應該有賣,只是要找要問不太容易!!

我以前買的大陸規格的還是使用兩顆電池的版本,這東西也無規格也無法自行測試靈敏度與錯碼率,只能賭運氣拼人品。

幾年前在東京路邊騎樓下買了一顆電波鐘好像是日幣 1900,要單獨買到日本電波機芯比較難,後來都直接去亞馬遜買一週就到貨,不用自己裝殼裝針的不須技術也沒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