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SUNG UA40M5000AW 液晶電視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24-04-30):
SAMSUNG UA40M5000AW 液晶電視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1.型號~SAMSUNG UA40M5000AW

2.故障情形~開機有聲音、有影像(需強光輔助照射畫面)、背光不亮

3.內部照

4.電源/LED恆流板

5.主機板

6.面板型號

7.邏輯電路整合到面板位址板上

8.為避免誤判先從外部測量LED導通狀況:
第一組~300V表示LED回路斷開,故測試器顯示最高輸出電壓

第二組~22.2V,應該正常

第三組~22V,應該正常

9.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10.檢測第一組燈條有一顆保險絲燒斷,架構為全機24顆LED,分為3支燈條,每支燈條有8顆LED,8顆串連為1回路,單顆燈珠電壓:3V

11.旁邊一顆與保險絲外型相似的元件,其實是一顆保護二極體

12.雖然舊LED燈珠都沒燒掉但是光衰肯定是會有的,所以準備一組新燈條代換

13.新燈條代換完成點燈測試OK

14.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感謝分享詳細的維修經驗。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圖文並茂,解說分明~~~
感謝wet大的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曾拆過便宜的機型,它是直接把燈條鎖在鐵殼上;而一般燈條都會貼散熱膠帶在鎖機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