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窗型冷氣的風輪如何清潔?

楼主(2024-05-01):
購入三年多的窗型冷氣想做個清潔

保麗龍的出風口部分都可以用抹布擦拭

但問題是內部的風輪,這台機子沒有機體防霉的功能

風輪已經有發霉的痕跡,但清潔上有點麻煩

如果要用牙刷之類細長的工具伸進去慢慢清也不是不行,只是很慢且沒辦法清得很乾淨

若不把機子整台卸下來,是不是就沒法徹底清潔?
不知道有沒有甚麼妙招可以處理?

网友:
要乾淨又有效率~~
推薦 "鋰電池無刷水槍"
不然也要雙馬達隔膜泵.(澆菜神器那種~)

网友:
要洗乾淨應該只有拆下來洗一途。

网友:
你可以把你的型號或廠牌google看看其他人怎麼清洗
然後再嘗試看看可以不可以套用在你機台上

网友:
我也是用長棍子綁布慢慢擦

网友:
要洗得乾淨只能將窗型冷氣拆下將風鼓拆出刷洗

楼主:
最後我也只能土法煉鋼
用濕紙巾包在一字起子上,伸進去一格一格慢慢擦
雖然沒辦法跟拆洗一樣乾淨,但至少可以清個7、8成

网友A:
棉花棒超好用的,可以去藥房買大隻木柄的,一條縫擦一次就乾淨了,最後開送風把灰塵吹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棉花棒超好用的,可以去藥房買大隻木柄的,一條縫擦一次就乾淨了,最後開送風把灰塵吹出來 ...

好主意,因為我已經清掉7、8成
但是有一些細部死角伸不進去,用木柄棉花棒可以清得更乾淨

找個時間再來加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