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ASUS板號UX434FQ BIOS

楼主(2024-05-02):
上電0.7不顯示想刷個BIOS試試

原機BIOS

网友:
你的修改
ASUS UX434FQ-2.rar (5.33 MB, 下載次數: 5)

楼主:
原本機器上電短路電流 發現是一顆MP86963導致
更換後電流跑到0.7多就不動了 中間電流會跳變但是不顯示

刷上修改過的狀況依舊 感謝提供交叉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機器上電短路電流 發現是一顆MP86963導致
更換後電流跑到0.7多就不動了 中間電流會跳變但是不顯示

CPU 的MOSFET管?那可能擊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