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無刷高轉吹風電機,取代傳統空壓機吹塵功能

楼主(2024-05-02):
傳統空壓機的壓縮空氣在沒加裝乾燥機構狀況下
用久了常常累積不少水氣
用於清潔除塵場合而言,對電器產品會有困擾
或許無刷高轉電機可間接解決這個水氣困擾
額外帶來的缺點,大概就是 充電電池的續航力與耗材成本

每分钟能转13万转的暴力风扇,是真的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H-FUmoqCw4

網紅暴力風扇30mm、65mm渦輪風道、傳統鼓風機洗車吹水比較測試(上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FqTj736Q3s

無刷暴力風扇升級款,詳細DIY教程,模型文件全部開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94j0CLn_1A

渦輪風扇正版vs盜版差超多!?蝦皮熱賣暴力風槍開箱評測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JLAx7IcJIg

牧田18V吹風機開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rfozMcj3j0

白牌18V吹塵槍 PK Makita 牧田 AS001G 40V DAS180 吸氣槍功能設計實測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486wamaN80

楼主:
無刷電機這篇,應該連結下列這篇一起看
藉由空氣動力學相關原理,也可局部最佳化出增大進/出風量

[轉貼] 航模 - 非常科幻的垂直起降固定翼飛機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513-1-1.html

楼主:
隨意找個時間
不專業簡易估測一下
自己使用的 "傳統空壓機的吹氣力道"

參考看看

大支的頭髮吹風機
算是重量級那種尺寸,理髮店常看的到
靠磅秤面r距離約 2cm,有 104克推力

3.5HP 空壓機

充氣到8kg/cm^2會停止

氣槍吹出力道 158克

看來無刷電機,瞬間爆發力還是很令人印象深刻的

楼主(2024-06-22):
引用 楼主:
隨意找個時間
不專業簡易估測一下
自己使用的 "傳統空壓機的吹氣力道"

換個異型風嘴的噴槍
一樣採用3樓的空壓機與風管
測試一下 "引流導風噴嘴-倍量出風噴槍"。正確名稱未知,姑且稱之。
看看帶來風量增強效益

用這風槍耗氣量更快速,吹幾下空壓機就降壓啟動打氣(與傳通風槍比較)
額外的缺點是吹氣噪音也變大了,因為多了4個引流口導致

測試風槍 與簡易量化量測工具

導風口

中心噴氣出口大小近似一般風槍噴口大小

6kg/cm^2 的吹氣推力

8kg/cm^2 的吹氣推力
僅是增加引流導口 與 改變涵道比
即可達到480 g的 3倍風量,與一般風槍的158 g 推力相差甚大。

市售的它型類似功能性商品:
倍數風量 噴霧噴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e3tuLu_KYc&t=41s

倍數風量風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uccXAgCII&t=216s

另外有人設計降低耗氣量的氣槍
參考看看ˋ說明書,能否引發創意,改個低耗氣量又能吹出大風量的噴氣嘴
SMC VMG blow gun.pdf (2.46 MB, 下載次數: 0)

日本進口 節能脈衝氣槍SMC VMG1

日本進口 節能脈衝氣槍SMC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個異型風嘴的噴槍
一樣採用3樓的空壓機與風管
測試一下 "引流導風噴嘴-倍量出風噴槍"。正確名稱未知, ...

原理與1.渦流氣旋。2.無扇葉風扇。3.氣流製冷器,等........類似原理,商業競爭到飽和程度,就要靠這些低耗能,高效益來拚高下了。

自然原理就像自體健身,要測試各種不同因素.角度,差距甚大,而外力能量,就像西醫,立馬見效,但最終還是要配合運用,才能發揮最強效能,這是開發產品的基本條件。

每一種方案.各有優缺點,眾多知名產品,詳細研究,皆是如此,才有生存空間,而這些卻是速食文化,最缺乏的,所以就看自己的需求?來判斷cp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