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Powercolor RX 6600 8GB 維修案例

楼主(2024-05-03):
賭到一張二修 Powercolor RX 6600 8GB 賣家表示 核心供電短路 已拆MOS, 固態電容,還是找不到短路電容

測量 3V,12V - 5V - 1.8V  - Type C 0.75V - VDDCR_SOC 0.9V - VPP 1.8V - MVDDQ 1.35v - VDDCI_MEM 0.75v
都無明顯短路

看到此景象先汗顏一波 ,賣家有附上拆卸下來的DrMOS,先由上面找線索

從拆卸下來的DrMOS戳輸入與輸出之前的壓降值差異,發現有一顆壓降值偏低太多
這應該就是故障主因

A卡6000系列清一色都是用IR 帶程序PWM...
稍微分析下來IR主控察覺Drmos異常,進而觸發PH相位故障,保護住不出核心供電
盲猜上位維修師有找到問題Droms,然後在未補件情況上電,發現還是不出核心供電,就開始逐一拔掉Drmos
最後沒方向只好放棄,IR相位設定中,只要缺一項供電就會觸發UVP欠壓保護,一樣不會出核心供電

補回拆焊件後,熱成像觀察上電瞬間溫度無異常點亮螢幕 ,保險起見用示波器查看波形
通常IR都有 Auto PS 自動相位功能,低負載只會出1相供電,隨負載情況動態調節供電相

為了要確保所有供電相都有正常工作,保險起見用Infineon USB005進去觀察主控後台

1. Auto PS 設定為開啟 (自動相位模式)
2. Power State 模式 為 PS0 (開啟最小供電相位 設定值:1相供電)
3. PCB版上核心供電判斷供電相位數量
4. 供電相位數設定 5 (+VDDCR_GFX) + 1(+VDDCR_SOC)

IR主控台確認都無誤後,開始重負載,觀察各供電相的負載情況
各項數值都很正常,也沒有出現任何警報

測試通過,分數也都很正常,至此該卡維修結束

顯卡照與異常Drmos合照一張

* IR主控PWM 對於供電極其敏感,只要稍微有異常,就會觸發供電保護
Drmos有時候可以用壓降值判斷出來,但絕大部分都是12v短路居多
A卡5000-7000 系列核心短路,有一定概率會把核心打到致殘,花屏綠屏黑屏
各種莫名其妙的問題都會出現,通常修這類卡都會在去IR後台看看有無異常...
算是有驚無險的一次維修了

网友:
恭喜Q大完修,a卡奇葩故障真的族繁不及備載@@

网友:
這張似乎有在漏天拍賣看過!?
商品簡介說明:
送修判定核心短路,會修帶走,
but售價也是數千,

恭喜完修,Q大真是高手,都賭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