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點焊機]四電容十二管超級電容點焊機開箱

楼主(2024-05-03):
新玩具測試中,
測試0.15mm鍍鎳片疊0.15mm紫銅,
還有測試0.15mm鍍鎳片,
測試點焊效果ok!

為什麼會想買這塊板子?
功能簡單還有四個快速檔位!
可以方便快速切換!

有興趣的可以到以下連結參考作者的測試影片!
https://space.bilibili.com/1995874179/?spm_id_from=333.999.0.0

將電容電量全部放光!
因為銅排太薄了,
準備寄去團隊伙伴幫忙搞新的銅排!

楼主:
完整版大概六月後開箱!

网友A:
48管 IRL40SC228 , 0.3鍍鎳銅片直上 , 會更好玩(我隨便說說開玩笑,不要當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8管 IRL40SC228 , 0.3鍍鎳銅片直上 , 會更好玩(我隨便說說開玩笑,不要當真)

IRL40SC228 Infineon代理商報價一個近100元新台幣,還有最低採購量。

网友C:
楼大这款电子负载生猛的,火花带闪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L40SC228 Infineon代理商報價一個近100元新台幣,還有最低採購量。

228 mos管淘寶上一般都拆機品或整新品比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228 mos管淘寶上一般都拆機品或整新品比較多!

沒辦法!拆機品至少還有可能是真品,但也有打磨品要避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大这款电子负载生猛的,火花带闪电。

炬為出的負載儀!
這個還有支援電腦和app!

网友D:
我不會DIY,只好買現成的,夠用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RL40SC228 Infineon代理商報價一個近100元新台幣,還有最低採購量。

原廠對台灣 代理商報價其實也並不友善 , 造成台灣價格貴, 這好像是當然的,也正常的

IRL40SC228我上次掏50個原字整新拆機貨,通電導通篩選內阻,有8棵同批號內阻有2.5(正常0.6左右)
這表示買拆機品還是要費工篩一下品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不會DIY,只好買現成的,夠用就好

點焊機要點的牢不外乎就是輸出電流夠大,要達到這個條件用超級電容來做是合適的,為了減少導線電阻線要粗短也要短,再來就是解決MOS數量的問題。
像你這種整個做在超級電容上面,如果導線接頭跟導線配合很好,或許效果很好也說不定。

我可以DIY,但幾乎把工具都送人了,現在要玩東玩西也是直接買套件來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廠對台灣 代理商報價其實也並不友善 , 造成台灣價格貴, 這好像是當然的,也正常的

IRL40SC228我上次掏5 ...

我不知道你的歲數,我年輕的時候全世界的半導體代理商都是在台灣,印象中光是三洋半導體在台灣就有3家,年長一些的會員應該知道。
除非你有認識,否則代理商不會跳過經銷商直接賣你貨,但是有的還是會報價的,僅是報價,讓你知道大概的數目。
因為還有經銷商,經銷商也分大小,數量少的就找小經銷商才會接,甚至去向他的零售商(也就電子材料行)買。

就依你3樓說的,想做48管,那會買剛好嗎?一定會多買一些,或乾脆買100個,100個是小量,一個100元就要1萬元。
再看看拆機貨的價格,以前台灣也是這樣,台北商場、台中建國市場、台南灣裡......,裡面都是在拆零件賣的,就跟大陸一樣,只是那時候沒有網路,都是要自己去尋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點焊機要點的牢不外乎就是輸出電流夠大,要達到這個條件用超級電容來做是合適的,為了減少導線電阻線要粗 ...

我手上還有別塊板子,有沒有興趣玩?
不知道是不是我換成228 mos管的關係!
功率輸出感覺怪怪的!之後就一直放著了!
原管子我還有留著!這個是12管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還有別塊板子,有沒有興趣玩?
不知道是不是我換成228 mos管的關係!
功率輸出感覺怪怪的!之後就 ...

有沒有圖片先看一下。

网友B:
請問連同舊MOS要賣多少錢?
不想公開說用私訊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連同舊MOS要賣多少錢?
不想公開說用私訊也可以。

送給你玩!不用錢!
另外還有一塊更高級的控制板(液晶彩屏的)不小心接錯線燒壞的,
也一起送給你研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送給你玩!不用錢!
另外還有一塊更高級的控制板(液晶彩屏的)不小心接錯線燒壞的,
也一起送給你研究吧! ...

那先謝謝了,我把收件地址用訊息傳給你了,你郵寄也需要費用,請把匯款帳號給我,我請烏骨雞學姐轉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先謝謝了,我把收件地址用訊息傳給你了,你郵寄也需要費用,請把匯款帳號給我,我請烏骨雞學姐轉給你。 ...

那塊燒壞的控制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e26237de4mf98Z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塊燒壞的控制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t2dmg8j26111&id=659134939407&spm=a1z0k.738600 ...

看到一支268元人民幣的點焊筆。
想像一下這支大傢伙要多少重量?
我可能焊幾下就手腕受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一支268元人民幣的點焊筆。
想像一下這支大傢伙要多少重量?
我可能焊幾下就手腕受傷了。

飛馬一體式點焊筆啊!
還好啦!不算重!含包裝全部才0.35公斤!
我目前是這支加上50平方的線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一支268元人民幣的點焊筆。
想像一下這支大傢伙要多少重量?
我可能焊幾下就手腕受傷了。

有能力的話,可以搞這個啊!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飛馬一體式點焊筆啊!
還好啦!不算重!含包裝全部才0.35公斤!
我目前是這支加上50平方的線在使用!

點焊我只是自個兒玩一玩,反正頂多點的難看也是自己用,點不著的就有空拿給朋友點,你應該是長期有在接這類工作才會用到這麼粗的點焊機。

20樓我貼的那支點焊筆我怎麼看都不太像只有0.35公斤,還要鎖上端子跟線,拿起來應該還是有點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能力的話,可以搞這個啊!哈哈!

這不是有沒有能力的問題了,是我搞這台要做什麼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點焊我只是自個兒玩一玩,反正頂多點的難看也是自己用,點不著的就有空拿給朋友點,你應該是長期有在接這 ...

0.35公斤是單純筆的重量,線的重量還沒算進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點焊機要點的牢不外乎就是輸出電流夠大,要達到這個條件用超級電容來做是合適的,為了減少導線電阻線要粗 ...

少量夠用,0.2mm鍍鎳吃的進電池的極片,這台一般是USB 5V 充電後使用,

如果要邊充邊使用,機板有設計DC 12V輸入均衡充電,

為何說少量夠用?充電後電容電量 5.2V使用,使用高檔位,焊個5、6次遍電容電壓就降到 5V 以下,而且線開始微溫

所以不適合連續、大量使用,自已焊個電池夠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少量夠用,0.2mm鍍鎳吃的進電池的極片,這台一般是USB 5V 充電後使用,

如果要邊充邊使用,機板有設計DC ...

這款0.2鍍鎳是夠用!
在上去就比較不夠力了!
除非線和筆都加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少量夠用,0.2mm鍍鎳吃的進電池的極片,這台一般是USB 5V 充電後使用,

如果要邊充邊使用,機板有設計DC ...

我那個修好的6管點焊板是接12V磷酸鐵鋰電池(好像是30Ah的),加大線徑及焊筆能焊的牢0.2mm純鎳片,我不太敢再並超級電容了,因為這片兩光牌點焊板總共就6個MOS,我還怕它負荷不了炸管哩!

楼主:
在mos排並個10k電阻和tvs二極體就不太會炸管了!焊上這兩樣東西後!已經點了八百多顆都沒發生炸管了!

网友E:
我原本的超級電容點焊機是配ˋˋ四顆300A MOS搭配兩顆3000F/2.8V電容串聯,換了電極後某次竟然就炸了。原先配的線和電極內阻都太大,用沒幾次就發燙到不行,可見得能量都被消耗掉了。

因為控制板是好的所以改成四顆IRL40SC228外加12顆擴增板,共16顆。

IRL40SC228是跟對岸買的拆機品,品項還不錯,看起來跟新的差不多。測值也算到位。

個人一點經驗,就是線與電極很重要,這邊只要改善其實兩顆超級電容就綽綽有餘了。我是用4AWG的線焊上250W的烙鐵頭,把頭磨一下露銅即可,算是丐版的點焊機,要焊0.2mm/0.3mm都是小菜一碟,檔位調太大連18650都燒出一個洞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mos排並個10k電阻和tvs二極體就不太會炸管了!焊上這兩樣東西後!已經點了八百多顆都沒發生炸管了! ...

就以IRL40SC228 的規格為例閒聊︰

紅框內Pulsed Drain Current 標示它可承受脈沖電流高達1440A,這種程度的電流就算第一次扛下來,也不見得扛的住第二次,所以不能以它為準,點焊一次到底有多大沒測量誰也不知道,但要並聯多顆MOS分擔是一定需要的。
這種小規格控制板附的點焊筆線徑小,楊大俠說點沒幾次就發熱就可見其原因,加粗線徑就等同MOSFET需分擔的電流更多,為安全計要增加更多的MOSFET,再來是它的最大功率在TC = 25°C下可承受416W,2.8W/℃。,也就是從25℃算起,每上升1℃ 就減2.8W,像現在室內約30℃吧!先減掉14W再說,工作起來熱量也會上來了再減,以上都還是廠家自己說的,設計的人一定會留餘裕,若不是使用原廠新品,而是使用舊品、仿冒品等等充雜其中變數更大,這才是造成爆管最大隱憂。

很多賣控制板的賣家也會規範使用者不要使用過大容量的電池,或者使用新電池時不能超過多大安時,像我那片兩光牌6管MOSFET 就是,這都是怕過大電流造成炸MOSFET。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原本的超級電容點焊機是配ˋˋ四顆300A MOS搭配兩顆3000F/2.8V電容串聯,換了電極後某次竟然就炸了。原先 ...

又見一位點焊機達人

楼主:
我是裝了風扇進氣散熱、加10k電阻和tvs二極體後,就沒發生炸管的問題了!不然每次都點到剩一顆,突然就給你炸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裝了風扇進氣散熱、加10k電阻和tvs二極體後,就沒發生炸管的問題了!不然每次都點到剩一顆,突然就給你 ...

所以炸管是因為反電動式的緣故? 我一直以為是MOS耐電流不足造成的。恍然大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裝了風扇進氣散熱、加10k電阻和tvs二極體後,就沒發生炸管的問題了!不然每次都點到剩一顆,突然就給你 ...

30#大大的點焊機,原本的是控制板是4顆+12顆擴增板,

這塊12顆擴增板剛好下面也有12組10k電阻和二極體,應該就是您所說的加電阻、二極體?

楼主:
這上面有10k電阻,tvs二極體他是用貼片的!
至於電容的功用是什麼我就不清楚了!

下面是我自己用的tvs二極體和10k電阻規格!
都是大功率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大大的點焊機,原本的是控制板是4顆+12顆擴增板,

這塊12顆擴增板剛好下面也有12組10k電阻和二極體, ...

是比較有保護功用,不過還是有機率炸管!
我也是跟他一樣用擴板的方式!

楼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p70zYPeGRY

网友B:
反電動勢是在線圈、馬達等等感性元件有關才會出現,因此點焊機跟反電動勢無關。
因為點焊機的例子是把MOSFET 當開關來使用,開關切換之間必定會產生一些尖峰的彈跳電壓,通常設計的人會從控制電路到MOSFET 控制極之前抑制掉,當然要從MOSFET 端用TVS 抑制也並非不可。
舉個例子好了,場景一為某女子有口臭,她一喊一聲"大家好"一股綠色煙霧迷漫,主管就跟她說你有口臭,是厚火氣,要吃X記消痔丸。
場景二,某男子要去約會,但是他有口臭,不知道誰要他去買X牌口香糖,跟女友約會後滿室清香。

重點是要治口臭,治口臭有很多方法,從裡從外那一種比較合理、洽當就看設計的人是怎麼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反電動勢是在線圈、馬達等等感性元件有關才會出現,因此點焊機跟反電動勢無關。
因為點焊機的例子是把MOSFE ...

Wish大,

我查了一下,點焊機的確容易造成反電動式問題。國外有位網兄在他的文章有提到此一情形。在短時間內反電動式可以被MOSFET本身的body diode clamped掉,但是時間如果一拉長就會傷到MOSFET。我第一次炸管就是調到最大檔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sh大,

我查了一下,點焊機的確容易造成反電動式問題。國外有位網兄在他的文章有提到此一情形。在短時 ...

在台灣電動勢一般會簡稱EMF,那反電動勢有人會說Counter EMF,或者Back EMF,都說中文好了,第一我們先統一名稱,在台灣應該是翻譯反電動勢,而不是反電動式,會出現反電動勢都是在解釋電流通過感性元件的電壓、電流變化問題。

我們把問題回到點焊機上面,以前痞酷網有會員用電磁爐裡面的變壓器鏟掉次級線圈,改繞了2~3圈粗電線代替點焊機,像這種就會出現反電動勢,做好後接兩支焊筆嘗試短路幾下......火光四射。
現在換汽車電池,拿兩條電線互碰幾下試試......不會霹哩趴啦火光四射表示電池壞了。
再換超級電容充滿電後接兩條線出來互碰試試,如果不會霹哩趴啦火光四射就示超級電容壞了。
點焊原名應該稱為電阻焊,因為鎳帶很薄我們要精準控制,所以要做一個單穩態的時間電路,控制整排MOSFET 在極短時間內通斷,但是我們無法控制握在我們雙手的焊筆點在焊片上的的接觸力度或接觸電阻,有點焊過的人應該知道有時會有火光、有時會焊筆會黏住,有時又都不會,那這些產生的火花可不可能破壞MOSFET?一定有可能,但是它們不是反電動勢。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你覺得有道理就參考參考,沒有道理就忽略即可。

去年客戶寄來一個請我協助解決的小案子,因為有問題的圖片暫時找不到就先不放了,有找到再補上,它的問題是方波左上方(只有左上方)會出現一個很窄但是很高的脈衝電壓,雖然電路可以工作,但是功率MOS 溫度持續發高溫約在10~20秒後就會燒毀,他公司的RD 接了幾種RC、RCD、TVS等尖峰吸收電路都壓不下來,以上RC、RCD、TVS等尖峰吸收電路可以理解成就是要抑制反電動勢電路,但是後來我一看電路是設計正激,恕我孤陋寡聞,正激電路我還真沒看過有裝尖峰吸收電路的,我也沒增加尖峰吸收電路,只是把電路的盲腸改一改波形就變成下方這樣交差了。

從電路裡面解決就像口臭吃正X消痔丸,從外面解決就像約會前嚼X牌口香糖,能解決問題都好。

朋友解決了問題拿回去後發了兩個月救助金給我,或許有人會問波形為何會有凸頂?那是有特殊用途的,只是是別人的東西就不在這裡探討是什麼用途了。

※TVS是半導體,一壞掉就是短路,放置的位置要慎思。

网友:
老實說,我壓根兒就沒想過點焊機會有反電動勢的問題,但是國外討論區卻早有討論並提出改機的方法,據說也是遇到炸管問題。趁此機會改天來驗證一下他們的說法。我個人覺得是有可能,因為點焊當下電線常常會強烈震動,代表強大電流產生了磁場,而有磁場就有反電動勢的問題

楼主:
參考【储能点焊机内部分享4雪碧52管irf209最后一台不卖,早已退坑了,分享给大家-哔哩哔哩】 https://b23.tv/UWkUIKj

网友:
請問那個風扇散熱器是哪一個呢?好漂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手上還有別塊板子,有沒有興趣玩?
不知道是不是我換成228 mos管的關係!
功率輸出感覺怪怪的!之後就 ...

因為我最近工作上比較忙,這兩片點焊板都沒有動,不過我想先請問你說你換上IRL40SC228 之後功率輸出怪怪的這片,功率輸出怪怪的是指什麼?

另外燒壞那片控制板你19樓留的連結是金源通電子,你就是跟他買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我最近工作上比較忙,這兩片點焊板都沒有動,不過我想先請問你說你換上IRL40SC228 之後功率輸出怪怪 ...

連點個0.15鎴片都有問題.....
你先把管子換回來試試吧!
那個是二串超級電容用的,
所以至少去搞個兩顆吧!
淘寶買比較便宜!

燒壞的是金源通電子的沒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連點個0.15鎴片都有問題.....
你先把管子換回來試試吧!
那個是二串超級電容用的,

謝謝,我知道是什麼問題就可以了,等我把手上的工作結案再來搞這一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連點個0.15鎴片都有問題.....
你先把管子換回來試試吧!
那個是二串超級電容用的,

對了!這片原本是用IPLU300N04S4-R8(也就是4N04R8),在你未換成IRL40SC228 之前0.15mm鎳片點的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了!這片原本是用IPLU300N04S4-R8(也就是4N04R8),在你未換成IRL40SC228 之前0.15mm鎳片點的牢嗎? ...

還沒試就直接換啦

楼主:
我給你的那對線,到時候外皮割掉,因該就會比較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