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週邊] 螢幕升降支架真香

楼主(2024-05-04):
四年前,阿斯將24寸的呆鵝螢幕,換成了35寸的飛利浦。
大螢幕視感真是沒話說。當時剛換好的畫面。

不過一年後,給我出了條大約兩cm的小亮線。
幸而,爾後數年,沒有其他狀況。

幾年後,我的桌面漸漸不夠用了。
螢幕後方雖有一段空間,可是拿取不易,沒有妥善利用
還有,螢幕高度是固定的,雖然我的椅子可以上下升降,就是調不到合適的視角高度。
原本24寸的戴爾,可以蠻大幅度上下調整的。

前幾星期,在b站上看到某位up主,在推AOC的螢幕支架。
他說螢幕廠商出的支架,肯定不會差到哪裡,好吧,準備買單。
有400型500型,400型還分一二代,500型還分二三代,搞得我好亂啊。

猶豫不決的時候,我決定放慢腳步,上網重新研究一遍。
最貴的,叫做愛格升,價錢跟螢幕本身差不多了。
便宜的還真便宜,廠牌有NB,橘子......如果我的螢幕小,我可能會考慮。

某家廠牌,說是愛格升的代工廠商,我信你個鬼............我買了。
因為它是彈簧式的,我不曉得彈簧式的有什麼好。
就......愛格升、AOC都是彈簧式的。
還比500型三代便宜一點點。
一周後,踢到新視紀V8。

底座鎖好,裝上延長臂,就只是套上就可以了,如果鎖那個小螺絲,你就不能旋轉了。
再來,裝上彈簧臂......個屁,這樣你再裝螢幕會很累。
要先把彈簧臂的VESA鎖上螢幕,然後整組套上。

裝好後,翻平,輕鬆卸下原本的固定腳架。

如果只是懸著,1.5米的HDMI線,勉強夠長。
若是要延著支架走線槽,主機要很靠近底座下方,稍微有點距離,就不夠了。
自從起子頭哥,推薦山澤這個品牌,我就只用這家。
又買了條2米的。

裝好後,大部分的關節,鬆緊度都還好。
就只有上下有點軟腳,會下沉。
用附的工具調整,順時鐘轉緊。
然後,真的可以用一根手指頭調整螢幕了。

螢幕後方還有一點空間可以放東西。

可以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後後了。
必要的話,旋轉成直立的,也很輕鬆。
開心~

网友A:
螢幕支架之前我也有在看,桌面大部分都是夾式的,不是很愛,要找平放的,又不要太貴滿難的
山澤的線我買了大概也有10條,沒發生問題過,不過看過滿多網友說他買的都用不久,也許是運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螢幕支架之前我也有在看,桌面大部分都是夾式的,不是很愛,要找平放的,又不要太貴滿難的
山澤的線我買了 ...

平放的......是有一片平板底座嗎?
我看到的是17寸以下適用。大尺寸,撐不住吧~

目前這組,還提供一種方式,鑽洞(感覺更麻煩了,除非本來就有)

网友:
是啊,平放的就,桌面上有一片平板底座,螢幕越大底座也相對的越大,可能就是這樣,所以廠商才用夾式的為大宗

网友B:
既然都这样了,而且离墙很近,那也可以考虑上墙型的支架,这样更牢固、不占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这样了,而且离墙很近,那也可以考虑上墙型的支架,这样更牢固、不占桌面。(∩▽∩) ...

這個不必找米師傅,阿斯的工具都有。
不過,夾式的方便啊,要恢復原狀,還是底座再左右移也很好處理。
原廠也深諳人心,就連附的螺絲都是手擰的,只需雙手就裝好了。

网友C:
那組speaker是Edifier S1000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組speaker是Edifier S1000嗎?

S2000MKIII。
跟1000的差別,應該是這個平板高音單體。

网友C:
引用 楼主:
S2000MKIII。
跟1000的差別,應該是這個平板高音單體。

可以分享一下使用心得嗎?

我是看了這部影片
覺得電腦用漫遊者的S1000這個價位的speaker應該蠻享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分享一下使用心得嗎?

我是看了這部影片

Edifier本來就是極具性價比的廠牌,而它的平價產品系列,也絕對是一分錢一分貨。

說到一分錢一分貨,有一個規律各廠牌都一樣。
音響在一定價錢以內,真的是一分錢一分貨;但是在某個價錢以上就變三分錢一分貨,再往上,五分錢一分貨............

S2000因為比S1000多沒多少錢,剛好又在預算內,就買了。
再加錢也不是花不起,只是覺得五分錢一分貨好像不太划算。

有多好聽用講的說不清,網上有很多兩種喇叭放一起PK的影片,雖然也是經過自己的喇叭放出來,多少可以聽出一點差異。

想要拿來當電腦喇叭,桌子寬度要夠,再者它的倒相孔是在後面,離牆要留一點距離。

我買了條幾百塊的鍍銀RCA線,真細,還以為是智商稅,想不到聲音還真的有差

楼主:
安裝,很簡單哦~

网友D:
"買了條幾百塊的鍍銀RCA線" 多比較測試不同線材聲音表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買了條幾百塊的鍍銀RCA線" 多比較測試不同線材聲音表現

阿斯也是含慢賺錢,沒預算。

這條鍍銀線的聲音表現,我不會說比山澤的RCA好聽,而是兩種不同形式的聲音。

賣家可能有意無意,留了一小截sample。
原來銀色那層只是屏蔽層,紅白線也不曉得有沒有鍍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