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ROCK Z370 EXTREME4 卡BIOS

楼主(2024-05-06):
ASROCK Z370 EXTREME4 BIOS

犬子的電腦說不開機,經測試不裝RAM會有逼聲,

裝上RAM後都沒反應,想說刷個BIOS看看。不知CH341有沒有支援(買來都沒用過)
00機箱

01主板

02上網找的BIOS晶片照WINBOND華邦,嗯CH341好像有支援

03於是拆了A_bios

04裝上燒錄器

05檢測結果是MXIC旺宏

06IC近拍,不是很清楚

07裝上後問題依舊(亮B_bios)難道從B_bios開?

08把A,B都拆了,然後A移到B

09終於開機了(自動備份)。關電再把另一顆裝上A的位置,再開機讓他備份。

10裝好機

11怎麼會用壓克力的機殼?有比較好看嗎?嗯!年輕人的想法>不懂。

櫻櫻美代子,沒啥技術,發個文攥積分大家笑1笑就好

网友A:
恭喜Big大完修~

Z370 BIOS是3.3V供電,還不需要用到1.8V轉接板。

neoprogrammer也是不錯的替代燒錄軟體

网友B:
現在側透機殼+ARGB之類的炫彩才是主流, 壓克力側板已經算入門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側透機殼+ARGB之類的炫彩才是主流, 壓克力側板已經算入門級了。

不是壓克力側板
是整台全部壓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Big大完修~

Z370 BIOS是3.3V供電,還不需要用到1.8V轉接板。

感謝告知!
ˋ這一套CH341買很久了,今天才第一次用。

网友C:
應該是這咖了:GEEEK T810

機殼早期只有側邊壓克力,後來漸漸變成側邊玻璃,

現在越來越浮誇,三、四面各種都有,然後各種燈光,

每次看CPU風扇那個燈光透出來就有點想換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這咖了:GEEEK T810

機殼早期只有側邊壓克力,後來漸漸變成側邊玻璃,

現在的機殼號稱『海景房』...

七彩霓虹燈已經是標配

每次設定BIOS都下意識的先把RGB LED、音效燈條關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這咖了:GEEEK T810

機殼早期只有側邊壓克力,後來漸漸變成側邊玻璃,

剛看連結,就是它

到我手上已經拆開了,我看底板有些凸出,才把線材往電源前塞。

原來那個位置是放硬碟的

修好!結果犬子說不要了,要給我用,他已經換電腦了。我還在用A8 56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