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58DC5, 看到一半螢幕突然消失,過一陣子重開機就可以

楼主(2024-05-06):
電視看到一半,螢幕變成全黑的,電源燈藍燈還是亮著,但遙控器要關機已經無法關閉,關閉電源後,再重新開機,在沒有休息一陣子的情況之下,紅燈是亮著的,但遙控器無法開啟,休息一陣子之後,一切又恢復正常,過去七天,有四次發生這樣的狀況,有打開背板,沒有電容燒掉,也沒有虛焊的情況,請問可能是哪裡的問題?

网友A:
聽起來是遙控相關有問題
優先檢查看看吧

网友B:
網路買個二手的主機板來換吧~

不行再買電源板來換~

二樣加起來跟拿去修理差不多錢~

之前遇到就是這樣搞定的~

實在沒辨法通靈式維修~

网友C:
電源板壞吧! 這一型電源板變壓器很容易裂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聽起來是遙控相關有問題
優先檢查看看吧

遙控會導致畫面變成黑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買個二手的主機板來換吧~

不行再買電源板來換~

感謝您的回覆,再試試,不行再來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源板壞吧! 這一型電源板變壓器很容易裂錫

請問錫裂從外觀看得出來嗎?重焊就好了嗎?

网友:
檢查LDO 電壓 是不是熱漂移

网友:
網路上剛好有資料,備份此型號電源板資料

電源板:5800-P58EQF-W010 / 168P-P58EQF-W0

電路解析:連結

PDF存檔: 168P-P58EQF.pdf (2.09 MB, 下載次數: 16)

電路圖: 168P-P58EQF-SCH.pdf (210.98 KB, 下載次數: 17)

正反圖: 正反面圖.zip (1.48 MB, 下載次數: 13) Source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錫裂從外觀看得出來嗎?重焊就好了嗎?

站內已有相似問題維修參考,四樓變壓器腳位補焊,五樓 U3A,IC:FSFR1800XSL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374-1-1.html

网友:
類似的機型有處理過,燈條損壞!機板LED電源處錫裂
處理兩部分才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