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ARC A770 簡單拆解與電路分析

楼主(2024-05-06):
ARC A770 工程卡
1.正反樣貌
正面

背面

2.拆解
背面

正面

中框

PCB完整面貌

3.散熱器
散熱器本體(鍍鎳五根銅導管)

風扇(PowerLogic 直流無刷 PLA09215B12H)

4.主要元件
GPU(型號:Intel QYEV)

記憶體(型號:SAMSUNG K4ZAF325BM-HC18 單顆2GBytes)

供電主控制器(型號:MPS MP2979A)
有兩組(一組控制GPU供電、一組控制記憶體與其他輔助供電)

GPU供電MOS(型號:MPS MP87992)

記憶體與輔助供電MOS(型號:MPS MP86950)

晶體震盪器(時脈:38.4MHz)

FLASH ROM(型號:Winbond 25Q64JW)
不確定是BIOS還是單純參數儲存?使用GPU-Z無法備份

5.PCB各路供電電壓
綠色-1V GPU供電,開機與低負載下不出供電,高負載下才會出
紅色-1.35V 記憶體供電
橘色-0.9V 可能是核心輔助供電,開機與低負載下似乎使用這組供電
淡藍色-0.8V 可能為其他輔助供電,上市版中已經拿掉或合併
黃色-1.1V 可能為核心某個模組供電
紫色-1.8V 可能為核心某個模組供電

6.PCB各路對地阻抗
    二極體  歐姆
橙色 - 0   11歐左右
紅色 - 0   0.1歐左右
綠色 - 0   3歐左右
棕色 - 0   7歐左右
粉色 -460  18K歐左右
淡藍色-200  3.4K歐左右

7.上機驗證與測試
確定為A770 16GB版本

後記:此卡是在沒屋頂上晃晃看到的,對方以故障品出售
到手時並不知道真正型號為何,後來與網路圖片比對,判斷可能為ARC A770
因為此卡為記憶體為16GB,只有A770有16GB版本
後來上機驗證確實為A770

另外,此卡帶有HDMI輸出,只是沒接轉換晶片(RTD2173),所以HDMI無輸出功能

希望以上的紀錄與資訊對大家有幫助,也不吝請大家多多餵公狗喔!

元件檔案參照

FLASH ROM備份
INTEL ARC_ENG.zip (2.3 MB, 下載次數: 2)

補充內容 (2024-5-16 08:20 AM):
補充量測
電壓部分:黃色-1.1V 可能為核心某個模組供電->經確認過為RTD2173的供電,非核心用供電
阻抗部分:粉色 -460  18K歐左右->裝...

网友A:
看來KKP 對顯示很有興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KKP 對顯示很有興趣。

有摸一段時間,跟專業相比還差地遠
網路上找過沒相關電壓阻抗量測資料,既然卡檢測過是好的,那就發出一篇記錄給後人參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摸一段時間,跟專業相比還差地遠
網路上找過沒相關電壓阻抗量測資料,既然卡檢測過是好的,那就發出一 ...

我記得我這裡也有幾張像這種長長的顯卡,我是不知道好壞,有興趣的話"每天"都提醒我,我找出來看你要不要玩一玩?

网友B:
難得看到INTEL砸了三十億美金搞出來的顯卡。奇怪,既然是好的,為何對方說是故障卡?

网友:
感謝K大分享整板供電、對地阻值做參考~

很類似RX5700/5600的供電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難得看到INTEL砸了三十億美金搞出來的顯卡。奇怪,既然是好的,為何對方說是故障卡? ...

當下看到就買了,沒問對方為何是故障品
猜測對方測試時顯示不輸出就當故障品了吧
這張是工程版,是壞的機率可能就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下看到就買了,沒問對方為何是故障品
猜測對方測試時顯示不輸出就當故障品了吧
這張是工程版,是壞的機 ...

工程卡報廢處理的話,沒把核心主控程序清除掉運氣很好!!
我的A380 主控被清理的跟白紙一樣白

网友:
顯示卡3片已決定給KKP,其它有興趣的會員請不用再向我詢問。

楼主:
近期找了一顆RTD2173(DP to HDMI)晶片裝上,結果是沒畫面
背面有一顆ROM,拔下來讀結果是空的,看來HDMI還是不能用的

補充量測
電壓部分:黃色-1.1V 可能為核心某個模組供電->經確認過為RTD2173的供電,非核心用供電
阻抗部分:粉色 -460  18K歐左右->裝上RTD2173後,阻抗下降至近2XX歐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近期找了一顆RTD2173(DP to HDMI)晶片裝上,結果是沒畫面
背面有一顆ROM,拔下來讀結果是空的,看來HDMI還 ...

ROM 多大?網路上是說 INTEL 驅動包內有顯卡韌體,我找了一下,發現疑似檔案

DG2 開頭,剛好是 INTEL A770 的獨立顯示代號,
PCON 是轉換晶片通訊協定轉換器

路徑 RTK → REALTEK

解壓出來是 384KB,但也可能不是完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M 多大?網路上是說 INTEL 驅動包內有顯卡韌體,我找了一下,發現疑似檔案

DG2 開頭,剛好是 INTEL A7 ...

記得是型號是25X080的樣子
應該是1MBytes

那我嘗試看看寫入有何變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記得是型號是25X080的樣子
應該是1MBytes

RTD2173 是後加的,要不要重新安裝驅動,或許它會自動更新韌體?

--
這裡有一堆 1MB,剛好也有出 INTEL ARC 的品牌

不知道正式版 INTEL ARC BIOS大小不知道多大?雖然工程版備份的BIOS是 8MB,但在驅動包裡面沒找到 8MB完整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D2173 是後加的,要不要重新安裝驅動,或許它會自動更新韌體?

--

試過安裝驅動,HDMI韌體不會自動更新
驅動下顯示器頁面有抓到RTK轉換晶片
HDMI不管有無接螢幕的情形下,會有一個預設螢幕存在(即偵測第二個螢幕)

手動把ROM拆下並寫入PCON的BIN檔
插入HDMI驅動頁面下能正常抓到螢幕資訊,但還是一樣不顯示沒訊號

以為沒焊好再次重焊,結果還是一樣不顯示

楼主:
後續更新
此卡借給朋友使用,才發現DP直接輸出給螢幕也是無訊號,得用轉接器才會有畫面

之前在我這測試時,都是使用DP TO HDMI轉接器,沒留意到DP直出螢幕無訊號問題。

有意思的是,一台使用轉接器有畫面,一台用DP直連無畫面,一樣能抓到螢幕資訊
狀況與HDMI相同,這下讓我難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