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Asus P5KPL-AM Rev2.05G圖紙或點位圖

楼主(2024-05-07):
因為只有找到P5KPL-AM Rev2.01G版本, 不對, 誠心求Rec 2.05版本

目前這塊主機板可以正常點亮, 電供可以持需運轉, 只是CPU風扇轉一下就停然後又轉停返覆.
量測CPU電壓正常, PCI-E pin11也有reset 電壓3.3V, 表示南橋和IO沒有問題
CMOS電路和晶振OK, 也放過電, 電腦無法聽到BIOS任何聲響, 也沒畫面
我有插獨顯卡

這個主機板北橋是獨立出來做在板子上, 我懷疑是北橋問題
求Asus P5KPL-AM Rev2.05G圖紙或點位圖  (不是2.01版本喔, 後面也沒有加SE 或 PS)

非常非常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3的有比對過嗎
https://bbs.pigoo.com/thread-70131-1-1.html

謝謝版主的回覆, 有比對過, 2.03版本還是有些地方不相符.
我看自己的這張主機板, 明顯印刷著是 2.05版

可能還需要指點,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版主的回覆, 有比對過, 2.03版本還是有些地方不相符.
我看自己的這張主機板, 明顯印刷著是 2.05版

BIOS拆下來重燒過嗎

楼主:
獅大的提問非常棒,前次PO關於RTC問題,最後是刷了BIOS才ok的
不過我還買BIOS燒錄器, 所以那次是用電腦下載MIS官網的bios程式更新的

現在這片P5KPL-AM還沒有刷bios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這板子原來修好可以開機進入系統, 可是某一天我不小心坐到主板,
現在就無法看到畫面, 但是電供有轉, cpu上下MOS管都供電正常, 復位也有起來

目前我量北橋旁邊的電感是短路, 我懷疑是北橋或是周圍相關的元器件問題

所以需要Rev 2.05版本的電路圖, 才好查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大的提問非常棒,前次PO關於RTC問題,最後是刷了BIOS才ok的
不過我還買BIOS燒錄器, 所以那次是用電腦下載 ...

電感在直流電中就像是短路,應該是其它問題

楼主:
我意思是對地量阻值方法,量電感一腳是短路的,甚至量附近電容也是短路

网友:
asus P5KPL-AM 2.05 圖紙

P5KPL-AM 2.05.001.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17

p1

P5KPL-AM 2.05.001.part2.rar

4 MB, 下載次數: 17

p2

P5KPL-AM 2.05.001.part3.rar

2.2 MB, 下載次數: 16

p3

楼主:
先感謝 。 我剛玩回來,等回兒打開試試,謝謝

楼主:
經過7-zip解壓縮到資料夾, 如下貼圖
裡面有一個exe執行檔, 點它執行後沒有任何反應.

請問如何處理上面提供的三個壓縮檔, 才可以順利看到圖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