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自保持電路CU-11一直吸住無法斷開

楼主(2024-05-07):
CU-11幫浦MC,控制面板怎麼關都沒用,MC持續吸住
但我把TRIP IND下的TEST往左板,可以正常跳開,
這個TEST的動作應該怎樣才是正常?

按壓右下斷開幫浦無效,按左下緊急停止也沒用

請問是不是按鈕的問題?

网友:
那test是熱動電驛 過流保護 (over load) ,

至於緊急停止 無法控制 這太多因素了,一言難盡

网友A:
1.整個斷電
2.有電路圖看電路圖,找出這顆接觸器的控制線路,沒電路圖就延著線慢慢拉找出線上的所有開關
3.線路上有開關,用電表量開關斷是否正常

不過整個流程,同2樓的一言難盡

网友:
不會全部的開關同時一起壞吧!!
如果不是開關線路接錯的話~這還真的一言難盡啊!

网友:
我是覺得應該先清洗一下........

网友:
電磁接觸器上的13,14接腳應該就是自保持電路的接點,黃色電線為控制部份的線路,
您順著這些線路去找問題應該不會太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整個斷電
2.有電路圖看電路圖,找出這顆接觸器的控制線路,沒電路圖就延著線慢慢拉找出線上的所有開關
3. ...

我先試著量每個開關常開常閉正不正常,

總覺的可能是開關的問題。

楼主:
我量右上角那顆幫浦啟動按鈕NO正常,
但有點老舊我還是換掉,
結果問題解決了!
電錶量正常為何換了問題解決?真的莫名其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右上角那顆幫浦啟動按鈕NO正常,
但有點老舊我還是換掉,
結果問題解決了!

直覺是開關問題,應該是啟動按鈕一直ON。

不過緊急按鈕竟然也不會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qm8Dn8IRBU&t=47s

网友A:
>按壓右下斷開幫浦無效,按左下緊急停止也沒用

這個跟電路設計有關
有的自保持是兩條線,on開關a線觸發接觸器後,另一條b線自保持開始有電
因為on開關故障(短路),所以等於有兩條線在持續觸發接觸器
而停止和急停都是去斷另一條b線,a線沒被斷開,所以怎樣都沒辦法停

總之,電路設計不當,急停應該斷兩條線比較妥當

當然,保持清潔或許開關就不會壞了,但也不能排除開關內部已經崩了,或是彈簧近忽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壓右下斷開幫浦無效,按左下緊急停止也沒用

這個跟電路設計有關

本來想把整個電路畫出來,
但看到那些油污,還是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量右上角那顆幫浦啟動按鈕NO正常,
但有點老舊我還是換掉,
結果問題解決了!

先聲明~
技術說破不值錢!(經驗也ˋ是)

大多數人認為啟動按鈕"正常" 是指當按下後 用電錶量測 會叫(蜂鳴器檔位) 不按不會叫!
就是沒問題.....。

我的確認方式是在靜態(不通電)下檢測開關  ,用歐姆檔測試 導通及不導通時的絕緣阻值。
不討論電表誤差時
導通量測 電阻值應小於 3-5歐姆(理想是1歐姆以下)
不導通 量測 則 電阻值應該超過1M(兆歐)歐姆以上(數位電錶有的只能量測3M或5M 阻值)

因為當不導通時絕緣阻值 不到M(兆歐)時,在交流電系統下,是有一定機率有漏電壓/流,然後剛好驅動的是需求VA(功耗)較小的東西時,就會發生誤動作。

以你這個案例來說, 油+汙垢/粉塵或濕氣高一ˋ點時,就會發生。

所以也順便宣導一下有看到的網友們 當在檢修機台時,除非很懂電路跟動作下,否則千萬不要通電下檢測!
很多工安意外 都是 "自以為" 沒問題下 發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聲明~
技術說破不值錢!(經驗也ˋ是)

我很怕放煙火,所以我一定斷無熔絲開關才敢量。

以前誤觸過一次220V,有穿工作鞋,但還是麻到不要不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怕放煙火,所以我一定斷無熔絲開關才敢量。

以前誤觸過一次220V,有穿工作鞋,但還是麻到不要不要的 ...

我比較常是手摸到帶電線,肘靠到機殼,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來想把整個電路畫出來,
但看到那些油污,還是算了!

把電箱移到遠離油污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壓右下斷開幫浦無效,按左下緊急停止也沒用

這個跟電路設計有關

如果A接點開關短路, 按左下緊急停止會停下來, 但一鬆手又會立刻ON上去
另外, A接點開關只要ON一下下就夠了, 這一下下用電表可能看不到.

网友:
5#
"我是覺得應該先清洗一下........",實在是客氣說法

CU-11換新 保持迴路接點髒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