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無銘牌減速馬達無法啟動

楼主(2024-05-08):
這台減速馬達送電不會轉動,但用手輕輕撥一下風扇,它就可以正常轉動

我以為裡面也有一顆啟動電容,換掉就正常了

拆開後發現根本沒有啟動電容,那為何手撥動風扇會運轉?
三相通電直接運轉不就跟一般工業馬達一樣。
這要從哪裡找問題點?

後面連接的齒輪箱

网友A:
之前碰到過一顆馬達,送電不會轉動,但用手輕輕撥一下風扇,它就可以正常轉動
拆開發現裡面卡臟東西。你拆開齒輪箱清理乾淨,上油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碰到過一顆馬達,送電不會轉動,但用手輕輕撥一下風扇,它就可以正常轉動
拆開發現裡面卡臟東西。你拆 ...

謝謝寶貴的意見,清完正常我上來回報。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寶貴的意見,清完正常我上來回報。

屁股風扇拆開  就會看到答案

楼主:
確實整個清完變正常了!
想順便請問減速比怎麼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實整個清完變正常了!
想順便請問減速比怎麼看?

減速比銘牌上面會打,如果銘牌上面沒有,要有測量轉速的儀器,量一下輸出軸每分鐘的轉速就知道了。

网友:
銘牌沒寫的話,算齒數比也可以

网友:
拆開後發現根本沒有啟動電容,那為何手撥動風扇會運轉?

這裡有解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VA2aEkOj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