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isense 55N7 灰屏白屏

楼主(2024-05-08):
各位高手大家好

最近電視變成ˋ這樣

上網找了許多教學文,自己消化下來的結論是邏輯版或者屏幕壞了
所以測量邏輯版的電壓如下

上屏電壓 F1 12V
VGH(VONE) 0.2 V
VGL (VOFFE) 0.18V
AVDD(VDA)(VDDA)0V
VDD 3.26V

感覺是哪裡短路的我也不太清楚, 請問這還有得救嗎? 謝謝大家

型號是Hisense 55N7

网友:
依小弟的淺見從您測量邏輯板的電壓來看
我覺得您可以先換一片邏輯板來賭看看!!
邏輯板的價格應該不會太貴,可以試看看能不能賭贏!!

网友:
VGH(VONE) 0.2 V
VGL (VOFFE) 0.18V
這兩個電壓異常,邏輯版或者屏幕壞了判斷正確
要賭嗎?

网友A:
你圖2上面2個PIN拔起後,開電量VGH跟VGL看會不會有電
VGL是負電壓約-6V左右

如果有電就是面板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圖2上面2個PIN拔起後,開電量VGH跟VGL看會不會有電
VGL是負電壓約-6V左右

那二條連接面板的排線我有拔掉量過VGH和VGL, 結果電壓是一樣的
看來我可以賭邏輯版壞了!

网友:
VGH VGL 電壓不正常,拔掉一邊排線再量看看電壓是否正常,大部分是面板故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