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ional NE-R30A 微波爐有瓦數但不加熱

楼主(2024-05-09):
新手維修微波爐,因為有高壓,所以總是覺得怕怕的
請問維修微波爐可能會發生什麼危險?
目前已知,請前輩看看觀念是否正確
1.拔插頭放電10分鐘後再維修,拆解高壓二極體、高壓保險絲,可以再用尖嘴鉗碰觸短路一下
2.裝機測試時,ㄇ形外殼一定要裝上,避免輻射?

1.先來上銘牌,鄰居已經20歲的微波爐

2.症狀是可以開機,也會倒數計時,但是瓦數只有24w,不會熱

3.內部構造

4.外觀有點黑黑的,不曉得什麼功能的零件

5.基本門口微動開關 NO NC正常

6.磁控管,兩腳0.2歐,兩腳對磁控管外殼不通,應該正常

7.高壓電容,正常1uf

8.高壓二極體,看文章要用傳統電表10k去量,但是手邊只有數位電表,數位電表可以量高壓二極體嗎?

9.高壓保險絲,不見了!!?
參考前輩文章,應該要有一個5kv 0.7A保險絲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71&highlight=NE-R30A

可見這台之前有給人家修過,可能保險絲曾經斷掉,但沒有零件只好移除保險絲直接用電線連接
猜測因為沒有保險絲保護,所以造成什麼零件故障嗎?

网友A:
Q: 啟動微波時, 轉盤和散熱風扇有啟動嗎?

若 轉盤和散熱風扇沒啟動=>門上的微動開關壞,
若 轉盤和散熱風扇有啟動=>繼電器壞 or 磁控管壞(量起來阻抗正常,但實際就是不會熱,因磁控管的磁鐵裂開,也會造成不加熱),
繼電器+磁控管+高壓二極體+高壓保險絲+高壓電容, 淘寶整套備品買下來台幣幾百元就有,
(磁控管記得買同型號,不用擔心孔位對不上)

沒有高壓保險絲,微波中誤開門時就少了緊急關閉微波的最後一道防線!
且磁控管擊穿時,變成燒高壓變壓器!

网友B:
早期的微波爐沒有設計高壓保險絲,從線路圖中可看出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聲寶 SAMPO RE-P10M2微波爐不加熱維修實例 - 家電維修服務站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感謝分享  這篇很適合第一次維修微波爐的閱讀,手把手教學超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微波爐沒有設計高壓保險絲,從線路圖中可看出沒有

終於又出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微波爐沒有設計高壓保險絲,從線路圖中可看出沒有

不過線路圖上有標高壓保險絲,在接高壓電容的地方,可以放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Q: 啟動微波時, 轉盤和散熱風扇有啟動嗎?

若 轉盤和散熱風扇沒啟動=>門上的微動開關壞,

感謝指導,盤子和風扇都沒有轉動,再次檢查微動開關
發現有一顆不穩定,有時候壓下去會彈不回來

從線路圖可以看到,圈起來的就是有點不穩定的微動開關
後面連接風扇馬達和轉盤馬達,燈有亮,但是風扇馬達 轉盤馬達都沒轉,所以是這個微動故障

還有很多黑掉的端子都重做,跟上錫
這種端子規格是4.8嗎?我手邊有2.8、4.8、6.3,三種差異很大,最接近是4.8
但是怎麼覺得跟原本的稍微有點小小不同,還是有接近4.8的規格??

順利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過線路圖上有標高壓保險絲,在接高壓電容的地方,可以放大看看。

對的  觀察真仔細
原始設計有一個0.7A的高壓保險絲,但是已經被移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盤子和風扇都沒有轉動,再次檢查微動開關
發現有一顆不穩定,有時候壓下去會彈不回來

冷壓端子我也是買2.8、4.8、6.3,
(有分帶鎖、不帶鎖,)
外觀可能各家略有差異,

微動開關若有故障,
最好直接換新(共3個,一起換最省事),
免得用沒幾天又故障,

前陣子修公司部門的公用微波爐,
也是微動開關時好時壞,
拆開來,簧片折一折,以為無料修復,
過兩天又壞了...=.=
還是把我自己備料換上,請助理再訂料還我,
(推薦歐姆龍V-15-1C25,
台灣拍賣價一顆約40多元,淘寶約25元,)
(換微動時,要看清楚原線路是接NC、或NO,照原線路接回,)

恭喜完修!

网友C:
電壓才104V  沒遇過低於110V

wet大

网友E:
之前修過一台平價版的聲寶上開式微波爐,也是高壓保險絲燒斷,後來去服務站買了部品後,終於完修,但裝好後,發覺機器的蜂鳴器竟不會響了,真是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修過一台平價版的聲寶上開式微波爐,也是高壓保險絲燒斷,後來去服務站買了部品後,終於完修,但裝好後 ...

電路圖拍來看看一起研究,或是發一篇文討論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壓才104V  沒遇過低於110V

wet大

高瓦數電器會有壓降吧~正常的,關閉就恢復110v以上了

网友F:
4.外觀有點黑黑的,不曉得什麼功能的零件。相片拍的不清楚,好像是雲母片,裝在機箱裡面,不裝回小心微波洩漏。

网友:
照片4,雲母片,

雲母片的作用:微波可以穿過但同時可擋住油煙與蒸汽。
雲母片若破損,就必須更換,否則蒸汽由孔(原本被雲母片擋住)進入外部視窗時,就會損壞磁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壓才104V  沒遇過低於110V

wet大

沒事,回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4.外觀有點黑黑的,不曉得什麼功能的零件。相片拍的不清楚,好像是雲母片,裝在機箱裡面,不裝回小心微波洩 ...

他的位置在機殼正上方,雲母片我記得硬一點顏色也會偏灰銀色一點
這個感覺有點像是比較厚的紙?什麼吸油紙之類的嗎?微波爐需要吸油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位置在機殼正上方,雲母片我記得硬一點顏色也會偏灰銀色一點
這個感覺有點像是比較厚的紙?什麼吸油紙 ...

依原理來說 如16#所述
雲母片的作用:微波可以穿過但同時可擋住油煙與蒸汽。

因此 雲母片位置 是 導波管 微波進入  調理區之前
他的位置在機殼正上方,不像是雲母片的位置  沒接著導波管

我也認為是 吸油紙
蒸氣膨脹呼吸時   吸附油煙水氣 避免影響 控制作業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