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塑膠管固定、接合處鎖螺絲?

楼主(2024-05-09):
  這幾天路過住處附近的透天厝, 整修完成外牆相較先前單純水泥貼了壁磚.

  瞥見左側的明管感覺疑惑. 塑膠管分段以硬質膠合劑黏合後釘上 Ω 夾即可, 為何還要連 Ω 夾處, 及分段接合處鎖上螺絲? 這不等同鑽孔, 不怕螺孔間隙漏水?

  看來真是孤陋寡聞了.

网友:
一般鐵工師傅接水管,施工都是鎖螺絲至於為何待我等等問一下鐵工師傅
至於為何分段小弟判斷一支水管四米長
依照片看來1樓到三樓超過四米一定會有接合處
師傅施工選擇從冷氣孔方便 鎖固定夾
所以水管接合處也接近固定夾處這很合理
另外這師傅是使用矽利康接合水管,鎖的也是防水螺絲喔!
還是那句話一般鐵工師傅都是這般處理接合水管
是不是有更佳施工方式等我去問問
螺絲如下圖只是長度比較短

网友A:
  排水管鎖螺絲是正常的.主要是為了配合屋型.彎彎角角的很多.在大排水量下.且是一波波德衝擊彎角處.只上膠的話.容易因為衝擊震動而脫膠.導致下部分脫落.所以一般都會鎖螺絲加固.另外這種平時無內壓的排水管.從螺絲處小漏水.大家並不是很在意.會小漏水也要用一段時間.因為衝擊震動才會出現.

网友:
一定要鎖~
在室外日曬~
一定會脫膠~
不管什麼膠都會老化~

再來地震~颱風都有可能導致掉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水管鎖螺絲是正常的.主要是為了配合屋型.彎彎角角的很多.在大排水量下.且是一波波德衝擊彎角處.只上膠 ...

fshtnm大,說的對。
水平管不會用,立管在彎彎角角才用,一般這種管子壁厚在3mm以上,兩層就是6mm,看使用螺絲多長!
尤其這立管高度在4m左右,靜態滿水底部的壓力也有4000Kgf/㎡。只有下雨堵塞時會滴漏,正常排水不會漏.
如果沒有固定好,掉下來傷到人就麻煩了。
立管的支架設置的有點少,至少1.2m一個 Ω 夾,在轉彎處必須有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