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來一個痞酷網不用出現的實例分享~可能有贈品

楼主(2024-05-12):
重組造型時鐘

左邊的時鐘機芯只使用秒針
右邊黃色箭頭~都是金頂惹的禍漏液滴下漏液汁導致鏡面玻璃變色
中間綠色箭頭處玻璃破損~應該是機芯故障過換機芯螺絲鎖過頭而破
這時鐘造型小弟不喜~~所以拆了他一分為二

因有缺少9跟10兩個時間標示
準備金頂包裝紙片跟鋁箔貼紙來製作剪字

紙片貼上鋁箔貼紙切剪出字體長約1.3公分

完成剪字後開始對時貼字
從12點開始轉圈到1點後對位貼字
週而復始貼到12點

有試著做成桌上型但不喜還是掛牆上好看

這殘破不堪的漏液鐘只好將漏液處 當鐘面造型圖案
中間使用小光碟遮蓋破損處

後來我把有羅馬數字標示的時鐘機芯換成精工牌機芯
一分錢一分貨,機芯的時,分,秒針;廠牌機型不同
不一定都會適用,只有時針比較有可能尺寸相同
下面的機芯分針需要鎖螺絲,秒針尺寸也跟一般的機芯不同

             時針                                        分針需鎖螺絲                                      秒針

今日一早整理拍照編輯到現在~~等等還會有番外篇

假日來論壇的會員通常不多
今日24時之前有進來回文小弟擇一送出lntel 120GB SSD

番外篇時鐘機芯拆解重組

网友A:
真有耐心,雕出羅馬數字。

機芯電池觸點是焊接的不是壓接觸。

我最愛抽獎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AOsh6DvXr4

网友B:
tsai5371大 很有耐心+改造功夫了得~

网友:
不知有多少設備毀在 X頂之手?使用電池產品還是要經常去尋減免得遭池魚之殃

网友C:
蔡大真有心
我幾個房間都用60~150元的壁貼時鐘而已
不過便宜貨就是一個月會差個幾秒

网友D:
這些塑膠齒輪 首重 皮球氣刷 清潔     毛刷洗油 組裝 潤滑 上點清油

具備   巧手  細心  好眼力

將震盪線圈極性反接 做成鏡像時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有耐心,雕出羅馬數字。

機芯電池觸點是焊接的不是壓接觸。

請問b大你從那兒看到我有特別焊接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些塑膠齒輪 首重 皮球氣刷 清潔     毛刷洗油 組裝 潤滑 上點清油

具備   巧手  細心  好眼力   ...

這個便宜機芯塑料單薄結構鬆散
我沒清潔也沒洗油更沒有潤滑
借題發帖組裝後依舊躺在桌腳邊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b大你從那兒看到我有焊接過

這裡是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蔡大真有心
我幾個房間都用60~150元的壁貼時鐘而已
不過便宜貨就是一個月會差個幾秒

現在隨時都看的到網路時間
使用50~150的壁貼機芯
時鐘會走看的也開心~其實很少人在乎時鐘秒針
以物品用料的角度
精工牌機芯小弟以網路時間為基準對秒
到現在一星期目前秒針時間依舊準秒
待小弟一個月後再觀察

网友:
去對岸買個電波機心自動對時,
偶而看它停住或飛快運行也很好玩

PS: 要找靜音機心不然晚上很吵

网友:
蔡老大真厲害。

我拆過不少機芯都是電池金屬連接板只有用彈片接電路板,接點腐蝕銅箔都爛光光。
想焊接都有困難。(焊接技術不好)
現在有三個時鐘等待換芯,排入器官移植清單之中。(換芯也沒人要,等有緣人再來修)
會看時鐘的越來越少了,大家都看手機。

网友:
鹼性電池續航力超長,用在遙控器或是時鐘上面會因為電池電壓過低自身產生"漏液"現象,而遙控器或時鐘依然在工作電壓範圍內依然正常運轉而受到"鹼水"腐蝕,所以廠家建議使用"碳鋅電池"!!
個人習慣經常看時間,所以家裡到處是時鐘,以前的GPS時鐘因為接收器價格高目前家裡僅存兩個服役中,一般時鐘都是"撿修品"非靜音型就放棄了,近年來網路校時時鐘,只要有使用WIFI的自己寫程式的顯示器就順便顯示時間,掏保賣的網路時中也不貴百來塊新台幣就有了,網路時鐘缺點WIFI點沒電可能會在下一次校時出問題,對岸賣的電波鐘表心也不貴,還算耐用,沒想到河南商丘的信號可以到台灣這麼遠!

网友:
好文,值得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ai5371大 很有耐心+改造功夫了得~

lntel 120GB SSD送sandy319大
麻煩sandy319大點下面
下單一個電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ai5371大 很有耐心+改造功夫了得~

剛剛才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