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自製光耦合板端測試器

楼主(2024-05-12):
在淘寶看到在板端免拆零件的光偶合測試器,也不貴大概不到台幣100塊,但想說自己試試看。

使用555產生1Hz輸出,線路圖。

手工焊板正反面,左邊Micro USB 5V供電,中間光偶測試座,右邊光偶合對應排針。

針特寫。

沒有光偶或發光二極體故障時紅燈閃爍。(1.4MB的gif無法上傳只好貼圖)

光偶發光二極體正常時,意外的紅燈熄滅,本來以為只是分壓紅色LED變暗。
光偶合的光電晶體正常時,綠色LED閃爍。(1.2MB的gif無法上傳只好貼圖)

网友:
很清楚的說明,謝謝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有空也想仿制一个

网友A:
紅色LED VF約為1.6~2.0V
PC817輸入端 VF 約為1.2~1.4V 所以有裝PC817時 紅色LED不會亮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色LED VF約為1.6~2.0V
PC817輸入端 VF 約為1.2~1.4V 所以有裝PC817時 紅色LED不會亮很正常 ...

如你所說,完全正確.
忘了自己怎麼認知的,一直把發光二極體直覺認為也是0.7V壓降,縱使用數位電表量發光二極體,也只看亮不亮跟發甚麼光...
光耦合的發光二極體也是錯誤的以為是像發光二極體的壓降,大錯特錯.

用示波器量了一下:

555的輸入電壓是5V,但輸出只有3.8V

沒光耦合器時,紅色LED的正端壓降是2V

接了光耦合器時,光耦合LED(紅色LED)的正端壓降是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說,完全正確.
忘了自己怎麼認知的,一直把發光二極體直覺認為也是0.7V壓降,縱使用數位電表量發光 ...

光耦合的發光二極體為紅外線發光二極體,其導通壓降約1-1.2V之間,視其偏壓電流而有變化.

网友B:
若是 光偶特性衰減不知道會不會有其他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 光偶特性衰減不知道會不會有其他顯示!!

近日在修一個螢幕的電源板,一直找不到損換的零件,板子上有三棵光偶,這零件好像不容易損壞,又不是一個電表就可測試,就懶得拆零件.偶然看到有這樣的測試器在販售,並沒有參考它的設計,而是用自己對光耦合的想像設計電路.
考慮到光耦合器損壞時有可能開路跟短路,所以用555輸出1Hz,線路跟零件簡單.

目前只有用好的光耦合跟直接測試在板端的光耦合;由燈號輸出一樣,判斷板端的光耦合也是正常的.
若電路有缺失,還請請痞酷前輩們多多指教,修正跟改進.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近日在修一個螢幕的電源板,一直找不到損換的零件,板子上有三棵光偶,這零件好像不容易損壞,又不是一個電表 ...

這電路看著真是有趣且實用,
早上好奇搜尋一下"光耦 測試 DIY",
看到很多賣"光耦測試DIY焊接套件",
但沒找到成品帶探棒測試套件 (因為我也沒認真找),

我也有一個一直沒修好的電源 (電腦電源供應器),
(某次上電debug, 測電壓時,電表誤接"熱地",去量二次側電壓,
擴大了故障,變成不斷燒A6259H)

本想複製這光耦測試套件,可量電源供應器的3個光耦,
不過,赫然發現,光耦位在電源供應器的主散熱片旁,
這套件沒法伸入接觸光耦腳位,(會被散熱片擋住)

看來仿製這套件4支光耦接腳,固定在細長物(譬如:竹筷),
再把4支接腳用導線接出,做成測試治具,
用2台電表"二極體檔"+測試治具,最符合我的應用 :p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電路看著真是有趣且實用,
早上好奇搜尋一下"光耦 測試 DIY",
看到很多賣"光耦測試DIY焊接套件",

我來試試看;做一個用電表,也可結合.之前土炮的:TL431+LM317+LED+VR+光耦五合一測試版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454-1-1.html
記得以前83老師說;這種小測試器.如果不常用,要用時常找不到,所以結合到同一個機箱,用起來較理想。參考樓主與前輩們的資訊,腦中模擬一下,有點譜了.口練不如動手做兩用的冶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來試試看;做一個用電表,也可結合.之前土炮的:TL431+LM317+LED+VR+光耦五合一測試版
https://bbs.pigo ...

你這篇我參考過,也是讓我想動手的起因,但LM317+LED+VR我用不到,本來想簡化成TL431+光耦就好,主要還是懶得拆不容易壞的零件,又看到光耦在板端測試市售產品,確定光耦可以透過外加電路不拆零件直接在板端測試.

网友D:
完成了,測試兩種光耦,在線測量一顆壞的電源供應器,光耦是NEC687,1.2導通3.4腳二極體檔.240。另一個光耦817B地3.4腳是.180。
在土炮的測器測,NEC的比較亮,請問前輩們;
1.是型號不同的關係,還是817B用久了,衰減了。

2.兩個電表全用二極體檔量出的數據.要如何判定零件情況。

做兩個光耦接觸座,目的是;1.在線測量縫隙小,加個延長線方便操作。2.與本來的測試器結合,就有兩種的結果,幫助判讀。

獻醜了!不是本科.所以用既有的方式製作,至於要怎麼改進及運用,就要靠前輩們的指導了,我的座右銘是;三人行必有我師,不恥下問.才能快速找到答案,也才能進入正確的軌道,在痞酷的大家庭,有大家的參與,大家才能互相扶持進步,我是佔大家的便宜,前輩們是不會計較的,謝謝讓我學到好多!感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完成了,測試兩種光耦,在線測量一顆壞的電源供應器,光耦是NEC687,1.2導通3.4腳二極體檔.240。另一個光耦 ...

Q1: "1.2導通3.4腳二極體檔.240。另一個光耦817B地3.4腳是.180。"

ans: 我看不懂"1.2導通"是指甚麼? 是1給正電壓,2給0V嗎?
"3.4腳二極體檔值"這應是型號不同,或量測誤差,
(譬如:光耦引腳表面氧化,阻抗上升)

Q2:兩個電表全用二極體檔量出的數據.要如何判定零件情況。
請看下面兩個影片,
(原理是利用電表在二極體檔時,紅筆輸出正電壓,黑筆輸出0電壓,
對光耦1、2腳施加電壓值,另一電表在3、4腳測量導通阻抗)
光耦好壞測量方法很實用
光耦的原理和作用#電路設計

(電表在歐姆檔、二極體檔時,紅黑筆會有不同電壓特性,
可用另台電表的電壓檔量測得知)

很佩服非本科系的人,可以DIY這麼多電子電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1: "1.2導通3.4腳二極體檔.240。另一個光耦817B地3.4腳是.180。"

ans: 我看不懂"1.2導通"是指甚麼? 是1 ...

Q1: "1.2導通3.4腳二極體檔.240。另一個光耦817B地3.4腳是.180。

我用兩個數字電表,全切到二極體檔測量的結果。

剛看了你提共的影片,1.2腳用二極體檔,3.4腳用歐姆檔測量。

我搞錯了,謝謝您的解說。

网友:
引用 网友D:
Q1: "1.2導通3.4腳二極體檔.240。另一個光耦817B地3.4腳是.180。

我用兩個數字電表,全切到二極體檔測量 ...

"3.4腳用歐姆檔測量" 或"二極體"檔皆可,
"二極體"檔如果是用來量阻抗,
上面數值乘上1000,就會變成歐姆,

"萬用表二極體檔,測量的是一個元器件在通過一定電流
(一般數字萬用表二極體檔位的電流為1mA)時的電壓值。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news/rxb9l6x.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1: "1.2導通3.4腳二極體檔.240。另一個光耦817B地3.4腳是.180。"

ans: 我看不懂"1.2導通"是指甚麼? 是1 ...

記得以前看到站上前輩,1.2腳用下面方法;
剛剛1.2腳用指針電表的歐姆檔,電壓為2.9V,3.4腳也用歐姆檔測得的NEC=900歐姆,817=560歐姆。

哪種方法較正確,差別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記得以前看到站上前輩,1.2腳用下面方法;
剛剛1.2腳用指針電表的歐姆檔,電壓為2.9V,3.4腳也用歐姆檔測 ...

我用的是數位表,指針表特性我不熟,
參考站內的文章
請問一下關於量測二極體

"1.2腳用指針電表的歐姆檔,電壓為2.9V,3.4腳也用歐姆檔測得的NEC=900歐姆,817=560歐姆。",
你的測量方式,牽涉到二極體的IV曲線,
光耦二極體偏壓電流不同,發光強度不同,
造成3.4腳的阻抗不同,

兩種讀值都是對的,
(但當你的讀值要和其他人比較,
就必須用相同測試條件,才有意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數位表,指針表特性我不熟,
參考站內的文章
請問一下關於量測二極體

握搞清楚了,數位電表電流才1MA,光接觸點的電阻.就足以影響測出數據。

指針電表的電流28MA,接觸電阻.比較不會影響測出數據。

總結;所以測試冶座,會增加接觸電阻,如果再加延長線更甚,建議1.2腳用指針電表,或有源測試器。

网友:
想了一下我的;土炮TL431+LM317+LED+VR+光耦五合一測試版,可以加上連接線+冶具。

這樣就可以431.LM317+VR等皆可以在線測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數位表,指針表特性我不熟,
參考站內的文章
請問一下關於量測二極體

再進一步想;光耦的3.4腳座,也可當三極管N-型E.C或N-MOSFET的S.D腳,那光耦的1腳就可當B或G腳。所以也可以在線測"N-型三極管,也可測N-MOSFET了。

那P型呢?就用LM317及VR的座改,較複雜.還在想怎麼作防呆插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再進一步想;光耦的3.4腳座,也可當三極管N-型E.C或N-MOSFET的S.D腳,那光耦的1腳就可當B或G腳。所以也可 ...

要小心LM317在板上測試時:
千萬別把輸出電壓調到超過原本板上電壓,
(譬如: 板上輸出1.8V,
外掛測試線路,輸出卻調成3.3V,
那肯定會燒後級線路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完成了,測試兩種光耦,在線測量一顆壞的電源供應器,光耦是NEC687,1.2導通3.4腳二極體檔.240。另一個光耦 ...

看到第一個圖片有轉接,
還以為是不拆板有分正面與反面(接法)直接測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第一個圖片有轉接,
還以為是不拆板有分正面與反面(接法)直接測

也可反面測啊!連接電表的鱷魚夾,正負反過來即可反面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小心LM317在板上測試時:
千萬別把輸出電壓調到超過原本板上電壓,
(譬如: 板上輸出1.8V,

用兩顆鋰電池當電源,再怎麼調也不會超過。

网友B:
https://datasheetspdf.com/datasheet/PC817.html
看了 DATA SHEET 他的測試條件是 IF=5mA VCE= 5V , 感覺上是電流模式 不是電壓模式的測試條件,LED 燈也都是用電流來決定 燈的亮度,而不是電壓決定亮度. 資料中沒有顯示固定的"順向偏壓",所以原創電路比較難計算 390.歐姆串聯電阻,提供給 PC817內部LED 和外部並聯LED 的分流比例...
圖中 LED D2 若是串聯於PC817 會不會比較精確?
以上個人淺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datasheetspdf.com/datasheet/PC817.html
看了 DATA SHEET 他的測試條件是 IF=5mA VCE= 5V , 感覺 ...

D2原來的設計是給"人"看的,確認555有正常工作,若跟待測物串聯在一起,在沒正確連接或PC817發光二極體故障,D2都不會亮,跟原來的設計有違背,還是感謝您的建議.

不過PC817發光二極體導通造成D2不亮,也是判斷PC817發光二極體端導通(或短路)的依據,個人覺得是個不錯的失誤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