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陽春板的掃頻儀, 請教怎樣算 dB

楼主(2024-05-13):
只需要固定某頻率範圍一小段
但是不清楚怎樣計算 db
這是源碼和基本設計 https://github.com/xiaolaba/ATmega168P_Arduino_FSK_RFID_Reader
請高手指點一下
目的是實驗TI那顆馬拉松用的 低頻 RFID 玻璃管

网友A:
● dB(Decibels)
當RF接收器非常靈敏,有可能收集到0.000000001W的信號,這個數字對一般人而言很難解讀,因為位數太多也不容易登錄。dB(Decibels)就是用來讓這些數字表現出具體意義與可讀性,dB 是以對數關係來描述線性的功率測量值,因此是屬於相對的測量值而非絕對值。舉天線增益的例子來看,10dB 的天線表示進入天線之前功率(Pi)與天線發射出去功率(Pf)有10dB的放大效果,10dB 的增益信號剛好是原來的10倍,以數學式表示為 ∆P = 10 x log(Pf/Pi) = 10 x log10 = 10,至於3dB的增益約略是原先信號強度的一倍,以數學式換算為 (Pf/Pi) = 10^(3/10) ≒ 2。除了說明增益,dB值也同樣用於信號衰減,例如:RF纜線衰減 -2dB、接頭衰減 -1dB,兩項加總整體衰減為 -3dB,因此信號強度約為原先的一半。

● dBm
dBm 是以1mW為測量參考值,因為10 x log(1mW/1mW) = 0 dBm,因此1mW = 0 dBm,與mW一樣屬於種絕對測量單位而非相對值。由此估算10dBm的功率等於10mW,3dBm的功率約等於2mW;每增減10dBm 就增減10倍的功率,每增減3dBm 約增減一倍的功率,因此23dBm 可以拆成+10 +10 +3,亦即1mW x 10 x 10 x 2 = 200mW。下圖顯示是dBm 與 mW簡單的對應關係。

上面是網路上抄來的(http://www.gentek.com.tw/awakening/03.htm)

基本上就是要有一個比較基準值P0,與量測值P
dB=10*log(P/P0)   <---這裡指的是功率(能量)
如果不是功率,例如電壓,電壓的平方與功率成正比
所以
dB=10*log(V^2/V0^2)=10*log(V/V0)^2=20*log(V/V0)
這就是時常讓人搞不清的地方
是10*log還是20*log這樣應該清楚了吧~~~
希望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 dB(Decibels)
當RF接收器非常靈敏,有可能收集到0.000000001W的信號,這個數字對一般人而言很難解讀, ...

老闆, 請問這樣理解和計算合適那顆 -3dB 公式嗎
20 * Log (V / Vo)

网友:
1. 我不是老闆
2. 我不是電子相關科系(只是愛好者,喜歡胡搞瞎搞)

這個應該有您要的答案 https://jcwulearning.blogspot.com/2017/11/3db.html
您的理解應該沒錯,最高功率處,往低頻方向及高頻方向走
當功率只剩原來的1/2時,此時高底頻的寬度,就是3dB頻寬

如有不對,請高手指ˊ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