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TESCOM TID960TW吹風機 接線問題

楼主(2024-05-13):
請問TESCOM TID960TW吹風機 接線問題

因為拆開時沒拍照,結果發現一根線不知道該接哪?
網路查了一波找不到答案,
想請問圈起來這條線是否是接在開關的地方?
是否就是圖片左方黑色開關下方,謝謝各位

网友A:
之前發現在社區資源區,被剪線丟棄,不過是TID450TW,不一樣型號捏~

网友B:
接在開關下面~
這是消火花的電容~
並聯在進來的電源線~
沒接也是能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發現在社區資源區,被剪線丟棄,不過是TID450TW,不一樣型號捏~

看樣子沒錯了,一條是接到白色,一條是接黑色,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在開關下面~
這是消火花的電容~
並聯在進來的電源線~

原來如此,感謝告知,晚點來處理一下,謝謝

网友C:
我有一台 TCD4000 插電不會轉也不會加熱,去年左右吧,拆修,手柄拆開了,本體塑膠卡扣(有看Youtube影片),就是拆不了,還整包收著....  技術不到位,只能望機興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 TCD4000 插電不會轉也不會加熱,去年左右吧,拆修,手柄拆開了,本體塑膠卡扣(有看Youtube影片), ...

卡榫的話,我是用拆手機送的厚塑膠片與金屬薄片,比較不會傷到,用寬點的會比較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