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禾聯 55吋電視 畫面間歇性抖動

楼主(2024-05-13):
我用貼膠帶的方式, 只撐了兩周, 就又再抖動了
不知道還有沒有什麼方法? 謝謝各位大神

https://youtu.be/pv0Gtr9lFgg?si=MZuGZrengWZbr3pA畫面抖動閃屏

网友:
測試一下  樓主的連結

网友:
用技改邏輯板,有機會好一陣子,我它牌的55吋用了之後看了快2年,找2個月。

网友:
沒有救了,現在電視都這樣
改邏輯版也只是撐一陣子 大多數稱不了半年  屏越大死越快 功率越高
準備買新的吧 現在不像以前一台可以用二十年  現在保固兩年 保固內就壞的一堆
要買好品質的  看面板廠良心

网友:
選用知名品牌,應該會較耐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