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S7-391 不開機

楼主(2024-05-13):
插上電源線是有亮充電燈,
但是按power on鍵 開機燈是不會亮的,
也有試過把供電晶片的兩個電阻短路, 還是一樣沒反應,
請問有沒有高手有點位圖呢? 謝謝

网友:
可先參考這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609-1-1.html
看是不是電阻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