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如何預防RO管子漏水

楼主(2024-05-14):
身邊朋友包含我自己家裡,都有裝設RO
RO白色管子裂掉噴水,自己就遇過兩次,朋友也遇過幾次
雖然水量不多,但是慢慢累積到整個流理台下方水流出來的時候也是很可觀

這次去親戚家,他們是3分管整個爆斷掉,偏偏又發生在禮拜五,等到禮拜天回去的時候整個像游泳池一樣
本來廚房應該有個排水孔幫忙洩水,但是因為平常怕蟑螂,就堵起來了
全戶廚房 主臥 客廳,都已經有10公分的水深....真的不是傻眼可以形容

只好把木地板全部拆掉報廢,光是掃水就至少15個大水桶....

言歸正傳,如果微量滲水我覺得就算兩三天也還好
如果3分管爆掉,或是一般洗衣機水龍頭管噴飛,水量狂噴這種沒人在家幾小時就很嚴重
發生一次我覺得以後會有陰影耶...可是一般人出門就會把總水源關閉的應該很少很少吧?
總之有沒有什麼裝置或好方法,是例如連續用水不停歇30分鐘以上,就自動切斷水源??
類似瓦斯熱水器,連續洗澡超過好像20分鐘,就會暫停,要關掉重開才會重新加熱有熱水~

网友:
現在濾水器都是使用所謂的環保材質,老媽的廚房也有安裝某大廠牌的過濾水器,他家的管子每當年限到了的時候就會有些微破裂,當然就是漏水,換管子換到快抓狂,而且他家的管子內徑還不是通用,進水跟出水還不一樣,價格當然也是不同凡響,上次換管的時候,我在管子的外面套上熱縮套管,出入口再紮上膠帶,有效的阻隔與空氣的接觸,已經忘了何時動的工程,現在還沒漏水,至於接頭,要阻隔與空氣的接觸比較困難,就只能定時更換了。

网友:
搜尋RO斷水器

网友:
我家以前也爆RO管過,後來也是怕了就換一組。
新住家的RO安裝孔原本是設計在流理台內,入住後我也是請住附近的會員把RO移到陽台。
買新洗衣機時會員都要我們洗完衣服後要把進水的水龍頭關閉,避免有一天鬆脫又剛好沒人在時造成大水災。
我在淘寶網看到一種鎖在水龍頭上的特殊接頭(不是每種都能鎖),水管脫離水龍頭後出水會自動停止。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m.53.448d523co5EhHL

楼主:
原來還有這種東西,昨天我們在看底下斷掉的管路的時候
就有發現這種裝置,想說為什麼要水IN了又馬上OUT~~
原來這是一個吸水海綿膨脹後阻斷進水的裝置

不過雖然有安裝,但是這次是自來水分接出來的3分管紅色開關(如圖),就像圖中這樣完全沒有管子了
上面本來的白色管子直接斷掉,水就狂噴,後續RO本體的保護裝置也都沒用了

所以我才想說從源頭下手
有沒有偵測水表連續運轉超過30分鐘就可以截停的裝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還有這種東西,昨天我們在看底下斷掉的管路的時候
就有發現這種裝置,想說為什麼要水IN了又馬上OUT~~ ...

我的做法是睡覺前、出門前把水源考克關閉,人在家活動時再打開,不過考克要買好一點的,您拍的這種較不耐頻繁操作。
那種斷水器我沒信心,只要有2分管跟接頭就有風險,就像您這次遇到的,考克到斷水器這段出問題也是保護不了。

网友:
有日曬機會,廠商都建議定期更換!

网友A:
有一種水流發電機,可以自己用arduino nano接警報器喇叭做一個,水流發電機提供電源給arduino nano開始計時,時間到就觸發警報器叫。
以前我有做一個裝在馬桶水箱前,水流發電機剛好是4分管螺牙的,直接串接在進水管即可,一般馬桶水箱是一分鐘以內會滿水,如果水流超過一分鐘還在流,警報器就會叫。
有一陣子我家馬通水箱時常會沖水完蓋不好一直漏水,漏光水塔的水造成沒水用,所以就做了這個來偵測。
後面我把水箱的沖水蓋子直接改良了,就沒用到了。
也可以用arduino接一個水電磁閥,就可以達到您要的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種水流發電機,可以自己用arduino nano接警報器喇叭做一個,水流發電機提供電源給arduino nano開始計時 ...

我是使用液位開關,若馬桶水箱補不滿會警報!!

网友:
半導體設備"酸槽"漏水,就有漏水檢測器!!

网友B:
為何不去五金行買1條2分管 (鐵弗龍材質) 全部管子換新 OK

网友C:
我也覺得要省麻煩.這是好方法。
題外話;我家的RO至少用二十年以上,女王常抱怨漏水問題(1.2年才會一次),就回她;別人的多數一二 年就拆除買水方便,我們家是因為有一個:隨叫隨到的老長工,不然早就會說RO濾材忘了換,髒水全下肚了,大家輕鬆,免得一點小事破壞和諧,這年代明理的人,好像去神隱了,花錢了事.別作一些吃力不討好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何不去五金行買1條2分管 (鐵弗龍材質) 全部管子換新 OK

鐵氟龍管是不是就空壓機那種管子?感覺是耐用很多
不過逆滲透看那麼多台好像沒有人用這種管子,這種管子有食品級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鐵氟龍管是不是就空壓機那種管子?感覺是耐用很多
不過逆滲透看那麼多台好像沒有人用這種管子,這種管子有 ...

鐵氟龍管不是空壓機那種管子,
空壓機那種管子是PT材質照陽光後破碎..
鐵氟龍管材質是耐酸鹼高耐壓(費用比較貴),
你家住高雄市可以去十全路(後火車站)一列五金行商家問可購買到須要尺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覺得要省麻煩.這是好方法。
題外話;我家的RO至少用二十年以上,女王常抱怨漏水問題(1.2年才會一次), ...

買一隻驗水筆,她有疑問就驗給她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買一隻驗水筆,她有疑問就驗給她看!!

有驗水筆,我自己看就行了,很佩服自己沒逃避,心中有標準原則,不只努力克服漏水問題,而且廢水回收,與進水是同樣壓力的,可想壓力更大,今天才知道有鐵氟龍管,太棒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驗水筆,我自己看就行了,很佩服自己沒逃避,心中有標準原則,不只努力克服漏水問題,而且廢水回收,與 ...

聚四氟乙烯( PTFE )鐵氟龍管就是FDM 3D印表機用的那條進料管.

网友:
隨時關水省點心
常閉型 2分管 電磁閥 110AC  +  智能開關 110AC   花費不用300塊
app智能使用時間任你設定,要用時再打開,不用時關閉,或者你要用語音智能開關也行

网友:
用耐高溫矽膠管軟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聚四氟乙烯( PTFE )鐵氟龍管就是FDM 3D印表機用的那條進料管.

同意啊....我也是之前運氣爆炸..管子老化炸了, 剛好人又在大陸出差....! 最後不爽了...用PTFE, 或是PVDF, 外管徑6.3mm..到現在快7年都沒有事...只是這些管表面很光滑..如果是用鎖固定管路的要記得鎖緊...不然也會另類爆管....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