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POCO M3 手機接線功能詢問

楼主(2024-05-16):
POCO M3 手機有一根線不知做為什麼功能

接頭在紅線處,

線從手機右側,從電池右方延伸到下方的電路板

好像是天線一類,不知確實功能,因為線中間拉斷了,也想詢問接線的方式。

网友A:
POCO M3拆解影片五分三十秒的地方

网友B:
這台很差 買3台都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台很差 買3台都有問題

我原本看 POCO F5 好像還不錯,但快下架了,F6 快發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CO M3拆解影片五分三十秒的地方

感謝說明。影片說antenna wire, 應該是收訊天線,線超級細,奇怪的是我亂接,竟然可以收到4G訊號,只是我也不敢再多次測試,就這樣先用了。有短路應該只是訊號不好,應該不會有耗電的問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說明。影片說antenna wire, 應該是收訊天線,線超級細,奇怪的是我亂接,竟然可以收到4G訊號,只是我 ...

應該是天線連接線,
筆電也是這樣,
真正的天線躲在AB殼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