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板 MS-7A02 求助 BIOS

楼主(2024-05-17):
HP 機板  MS-7A02

無記憶體 有聲  無法開機

MX25L12873F(ISP)_20240517_153723.part1.rar

3.91 MB, 下載次數: 1

MX25L12873F(ISP)_20240517_153723.part2.rar

616.14 KB, 下載次數: 1

网友:
你的修改
HP 400G3.rar (4.39 MB, 下載次數: 2)

楼主:
改的 BIOS 狀況一樣

有試到一版本 可開機 - 就是 機板 序號 等等都沒有

MS-7A02 VER1.0.part1.rar

3 MB, 下載次數: 1

MS-7A02 VER1.0.part2.rar

1.82 MB, 下載次數: 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的 BIOS 狀況一樣

有試到一版本 可開機 - 就是 機板 序號 等等都沒有

先試試看上面改得因為沒序號可比對
不知道改對地方嗎
MS-7A02 VER1.0.rar (4.82 MB, 下載次數: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試試看上面改得因為沒序號可比對
不知道改對地方嗎

這個 序號 與 UUID 等等 都有出來  完整 ---  謝謝

我也不知是否跟機子相同 , 拿就只有一張板子來修而已 - 這 BIOS 應該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