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Hitachi V-525 示波器,垂直volts/div使用接觸不良

楼主(2024-05-18):
示波器的兩個垂直ch1, ch2 volts/div 使用旋轉切換接觸不良, 影響波形真正測試, 有甚麼方法應對這三個封閉式旋轉切換接點不良?

网友:
當然就是拆下來拆開,用橡皮擦清潔接點後塗上接點油再裝上去。

网友:
拆... 很痛苦又很療癒  的環節

网友:
唯一根治的就是拆焊下來、清潔、保養。

只有噴電子接點清潔劑效益不大。這個我也幹過,所以不要有過多幻想~

我是用V-212,拆焊ch1整支波段開關做清潔保養,裝回去就沒電了、累了...

有一個通道能加減使用,ch2等有空再說。

HITACHI 日立 V-212 20Mhz 示波器維修實例 by wish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38089-1-1.html

Hitachi V-212示波器維修保養 by 323qazxsw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71470-1-1.html

网友:
很費工又要手巧心細的活,找一段閒著沒事幹的時間來做,完成後很療愈的。加油!

楼主:
開始拆下volts/div ch1,ch2的可變電阻波段開關, 可是在電子材料行買不到這款Sunhayato PJK-245 電子接點復活王, 有替代品嗎?

Sunhayato modelJK-245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始拆下volts/div ch1,ch2的可變電阻波段開關, 可是在電子材料行買不到這款Sunhayato PJK-245 電子接點復 ...

我是買這款ECSP,跟SIVO這賣家買的。

英國ELECTROLUBE ECSP200D速乾性電子清潔劑強力電子清洗溶劑(速乾) 200ml

楼主:
用3M 1625電子接點復活劑針對波段開關噴了好幾次, 旋扭轉一轉切換, 裝回去試的結果改善好多了, 非常巧合只有ch1和ch2的 volts/div 5mV還有接觸不良發生, 至於電位器我不想清了, 怕電阻碳膜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