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D液晶顯示的導電紙 斑馬紙 熱壓紙 有沒有替代方案?

楼主(2024-05-18):
LCD上的 導電紙 排線 脫開了,上面的碳膜也斷的殘破,本來是想說 把導電紙 頭尾兩端的碳膜殘破的部份剪掉試看看

但是一來 長度不夠了,二來,也貼不回去在 LCD的玻璃上了

LCD液晶顯示的導電紙 斑馬紙 熱壓紙 有沒有替代方案?

1.
是有想說,能不能用 漆包線 的線 用膠帶去貼LCD的玻璃上,但覺得 好像 圓線的接觸面積 會不會不夠,也不知道貼得有沒有效?

有人試過嗎?

另一端用焊的在機器的腳位上就沒什麼問題,主要就是 如何固定在LCD的玻璃腳位上

2.
另外又想說,用比較好取得的銅箔膠帶,雙面導電的,主要用 有背膠也可導電的那一面去貼,但需要 手刻 32條 0.7~0.8mm細條,這也太技術了....

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試過可成功的替代方案?

网友:
這是熱燙紙
需要用特殊工具熱壓燙上去

网友:
個人是想不出有什麼可以替代斑馬紙的東西.

网友:
這應該是更換反光層的風險之一。

小弟有試過用鐵氟龍墊在斑馬線上,然後用烙鐵去熱燙、輕壓。

成功救回一支體溫計。

不過當初是缺線斷字看不出內容是啥。斑馬紙還在玻璃上。

网友:
比較接近的應該是光碟機光頭的排線,只是那個線距不知道有沒有一樣,如果沒有,可以撕成單條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