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沒有會員對這個有興趣?

楼主(2024-05-18):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kuId=5602364487972

我前陣子想買台無油的空壓機,不過因為家裡有台迷你空壓機了,再買一台來也佔地方,看到這麼小小一支吹吸兩用機,13萬轉的馬達風量應該很大,或許風量就夠用了。

网友:
老大
我對這個有興趣
好像不錯

网友:
看來比某米的吸塵器好用,有興趣

网友:
想了解,在吹cpu風扇跟主機板上的灰塵,是否能跟空壓機接噴槍有同樣的效果

网友:
這似乎可以吹大量落葉...
用途很廣.....

网友:
之前在中國工作時,
沒看過幾家電腦店有空壓機,
都是用插電的吹葉機(鼓風機),
主要是便宜到沒朋友.

楼主:
我個人認為比風力一定沒辦法跟空壓機比,不過它沒有空壓機的水氣、油氣的問題。
vivianshe 說的鼓風機多年前大陸的惠民有賣過,論壇的會員也買過,只不過那時都是220V,我是覺得對某些人來說比較不方便,而且還不小支。

网友:
點火一下

网友:
前不久也买了个类似的。但是一节18650的,容量也做假。。。力道倒还可以,只是用到的滤芯时间一长必须更换,否则影响吸力。
不过,老大推荐的这款是双电池的,力道应该更大。俺的这款只能吸一些灰之类的,稍微重点的,比如小碎石就吃力了。
讲真,这小东西主打方便,提手就用,打理一些日常的小区域小角落很得力。

网友:
之前就看了這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899-1-1.html
就有興趣了~
原本想找DIY套件
但看到成品價錢這麼便宜
有要買的話算我2個~
感謝~

楼主:
下圖這台就是我家的空壓機,小小一台可以放在機車腳踏板帶著走,買了20~30年了,其間除了風管壞掉外並沒有出現問題,10幾年前想說從未換過油,就拿到維修店保養換油,不過自從換過油後就開始有漏油,未換油之前機身外表是灰塵,換油之後機身有灰塵也有油漬,連儲氣桶表面、馬達也是一樣,一段時間不擦很噁心。
說到這台的儲氣桶也是個缺點,因為這台很小,打滿氣的氣壓大約在7 的位置並自動停止馬達,這時一按氣槍到底......大約3秒後馬達就開始補氣了,有一段時間我也想買個較大的儲氣桶。

前陣子下方黃色箭頭的管子破裂了,其實換一條一定很便宜,不過就是因為上述幾個原因想換個無油的,儲氣桶也大一點的就暫時沒搭理它。

後來有看到暴力風扇後就打消買無油空壓機的念頭,因為這種暴力風扇更小,也不用裝三點組合,沒有水氣、油氣的問題。
說到三點組合也別太相信它的功能,我看朋友的工廠在空壓機出風都是裝冷凍機隔離,完全沒有水氣、油氣的問題。

我自己是會買一支來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圖這台就是我家的空壓機,小小一台可以放在機車腳踏板帶著走,買了20~30年了,其間除了風管壞掉外並沒有 ...

公司這邊用的是0.5 HP的,
比你還慘,
小小一台氣用的快之外還補的超慢...

我們家工廠是冷凍機後面每一個站點再裝一套三點組合,
多少還是有水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圖這台就是我家的空壓機,小小一台可以放在機車腳踏板帶著走,買了20~30年了,其間除了風管壞掉外並沒有 ...

管子破裂,改用PS材質,用到天荒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破裂,改用PS材質,用到天荒地老

如果有繼續要用這台空壓機就焊一支銅管代替。
住我附近做空調冷氣的又倒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這邊用的是0.5 HP的,
比你還慘,
小小一台氣用的快之外還補的超慢...

我這台空壓機補氣的速度我也覺得不快啊!
只要風槍壓到底,3秒一定開始補氣,這時還可以用個3~5秒,接下來就要等它補足了。
我在朋友的工廠看到是冷凍機的入口跟出口都有過濾器,如果還是未達標要問專門的了。

网友:
有興趣 來兩台吧 ,開團購了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有繼續要用這台空壓機就焊一支銅管代替。
住我附近做空調冷氣的又倒楣了。 ...

當然,要用空壓機的人,有權決定怎麼修。
但是用銅管,強度及耐用性很好,可是撓性不足,就怕銅管遭撞擊或被略重的物品擠壓,那就G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然,要用空壓機的人,有權決定怎麼修。
但是用銅管,強度及耐用性很好,可是撓性不足,就怕銅管遭撞擊 ...

哈哈!用銅管接是開玩笑的,那條小管子用了幾十年才破損,我買條新的來換之後,我可能在有生之年都不用換了。

楼主:
大家如果有興趣也想敗一支上手,請到下方連結跟帖︰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010-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圖這台就是我家的空壓機,小小一台可以放在機車腳踏板帶著走,買了20~30年了,其間除了風管壞掉外並沒有 ...

老大:早安,1、"打滿氣的氣壓大約在7 的位置並自動停止馬達",正常設定是8才自動停止馬達,調整後就可以更氣足,2、要裝三點組合控制出氣壓力,沒裝就全壓出氣當然很快放氣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早安,1、"打滿氣的氣壓大約在7 的位置並自動停止馬達",正常設定是8才自動停止馬達,調整後就可以 ...

謝謝!如果我有去買那條破損軟管再調整到8 試試。
空壓機每隔一段時間要推出去把儲氣瓶放水,我這台空壓機雖然算小,但是也不輕,好加在一邊有輪子,不然還真不適合移動。
打氣時聲音也大,不過朋友來我家都說我家這台聲音算小........,很難想像他家的空壓機聲音有多大?

网友:
老大:午安,
加裝三點組合控制出氣壓力 就不會一直啟動打氣,不是都要全力出氣
增壓又減少輸出 比較安靜又有凍頭
短時間使用水都在桶內,濾杯很少有水,
等沒氣再放水,底下放吸水材矮盤試試,

說明書

网友:
希望這台好用~以前買過類似的"玩具"...用一次就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