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UA40M5100AW 反覆開機

楼主(2024-05-18):
前輩、先進大家好,來向大家求救...
昨天下班回家後發現電視開機了,但沒有畫面就是黑屏,當下反應就是先關機重開,
結果就發生了▲反覆開機的狀況,閃一秒就又重開,閃久了之後,就不重開了,
但此時電視狀態很妙,
▲正面是黑屏(有亮,不是關機那種純粹暗),而且沒有提示"無訊號"(已拔光,只剩電源線),
然後遙控訊號接受器的紅燈是亮的(照理說是關機的時候亮,開機的時候暗),
這個狀態之後就不會變,回到昨天下班時發現的樣子,只能先拔掉插頭,
▲電視一通電就回到反覆開機的狀況!

小弟沒有檢測能力,頂多換換電容,因此想上來求救,
是不是能幫小弟隔空抓藥,看換哪個機板或零件有機會救回來~
專業知識分享不易,先謝謝大家了!

----電視本人資訊如下---
廠牌:三星 SAMSUNG
型號:UA40M5100AW
病症:反覆開機

錄影:
UA40M5100AWhttps://www.youtube.com/shorts/Psv_5b1dyts?feature=share

照片:

网友A:
看影片有點像短路的症狀。

小弟覺得樓主改"徵求付費維修"時效性較快...

网友B:
"▲反覆開機的狀況,閃一秒就又重開,閃久了之後,就不重開了,
但此時電視狀態很妙,
▲正面是黑屏(有亮,不是關機那種純粹暗),而且沒有提示"無訊號"(已拔光,只剩電源線),
然後遙控訊號接受器的紅燈是亮的(照理說是關機的時候亮,開機的時候暗),
這個狀態之後就不會變,回到昨天下班時發現的樣子,只能先拔掉插頭,
▲電視一通電就回到反覆開機的狀況!"

如果是短路,最後應該無法維持"黑亮屏"),
我猜是主機板壞,(因為此時連待機指示燈都異常),
可能是主機板CPU壞、CPU脫焊 或 主板韌體異常,
(這主板剛搜尋漏天拍賣可找到兩片破屏拆機良品)

but 我修過的電視大約只有10台,
還是有請其他專家鑑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影片有點像短路的症狀。

小弟覺得樓主改"徵求付費維修"時效性較快... ...

明白~會考慮,但就是想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覆開機的狀況,閃一秒就又重開,閃久了之後,就不重開了,
但此時電視狀態很妙,
▲正面是黑屏(有亮, ...

感謝大大撥開了一層迷霧,我等等用肉眼觀察一下XD
主機板+1

网友C:
三星的迴路比較不一樣,跟普通國產的電視比起來,要自己查線路
處理過三星的大多數都是壞燈條、電源板 就會反覆像你講得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的迴路比較不一樣,跟普通國產的電視比起來,要自己查線路
處理過三星的大多數都是壞燈條、電源板 就 ...

難度又攀升了,繼續拆下去怕太刺激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