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台灣三洋Sanlux ST-55MU1油畫維修

楼主(2024-05-20):
這台ST-55MU1之前維修過一次灰屏(對岸說法),最近又出現類似油畫的現象,紅色變得很深,估計是藍色變弱了。

由於上次的經驗,推估T-CON應該又壞了。本來不想修的,因為家人已經按耐不住去買了新電視,後來還是覺得電視留下來當備品算了。
去某寶下訂,過幾天裝上就完修。這次打算替這張華星光電的T-CON強化一下散熱。剛好床底下有不少廢料可用,隨便找兩個黏上溫度最高的IC之上。

後記
這張華星光電的ST5461D04-1-C-7品質很差,上面都是對岸晶片,溫度超高,運氣差的用一陣子就會故障。還好板子不貴,不然維修成本不少。

网友A:
修過SONY:T-CON早期的驅動IC的溫度過高,感覺是設計缺陷,我曾先加散熱片,用一陣子 (1年多).又壞了,不信邪再加風扇,照樣用不久又罷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過SONY:T-CON早期的驅動IC的溫度過高,感覺是設計缺陷,我曾先加散熱片,用一陣子 (1年多).又壞了,不信 ...

多謝分享。我也只是懷疑罷了,那顆小晶片(估計是gamma IC)溫度非常高,上一次維修沒有用手去碰,這次觀察後才發現。這種熱損壞有可能是製程關係,內部的熱還沒傳到散熱片就造成慢性傷害,等時間一到就掛了。我家也曾買過Sony電視,T-CON不說,主控晶片也是爆熱,不過卻沒壞過,反而是面板先故障

网友:
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多謝分享 有類似狀況來處理看看

网友B(2024-07-09):
感謝分享。電視三點橫線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分享。電視三點橫線中

這種應該是面板問題

网友C:
前陣子手上一台SAMPO EM-43JB220的T-CON也是對岸華星,去某寶一搜,一堆技改板,感覺都是通病,之後遇到可以多注意,估計出問題的地方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陣子手上一台SAMPO EM-43JB220的T-CON也是對岸華星,去某寶一搜,一堆技改板,感覺都是通病,之後遇到可 ...

有聽說一些什麼斷Y等撇步是無法與原來的畫質相同的,這是對岸為了滿足客戶要求想出來的招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聽說一些什麼斷Y等撇步是無法與原來的畫質相同的,這是對岸為了滿足客戶要求想出來的招式 ...

好像目的是要調VGH or VGL電壓之類的...
感覺斷Y完之後應該都運氣看能撐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