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聯HERAN 16吋智能變頻DC風扇 HDF-16S6(S) 不開機

楼主(2024-05-20):
禾聯HERAN 16吋智能變頻DC風扇 HDF-16S6(S)

故障原因: 送電後按開機沒有反應,只有嗶一聲就沒有動作了。
維修概要: 電源板 接到 主機板的 接點 有兩個電組燒毀,一顆已經燒到看不到~看得到的另一顆 應該是標示201(200歐姆)!個人猜測應該是限流電阻、用1/4W的電阻更換作替代。

感想: 馬達上座跟底座 用這種插座作分離設計 感覺維修方便! 不用抓整支~ 不過以2022年出廠的品質來說 實在不耐用~
         另外如果單獨沒接馬達上座(或接觸不良),開機幾秒後 面板會閃爍。

1.風扇外觀

2.電源板(沒壞就不拍底部了)

3.主機板背面

4.主機板正面

5.主板背面燒毀的電阻

6.更換1/4W電阻

7.風扇底座連接座

8.正常顯示/動作畫面

网友A:
PCB碳化頗嚴重,有需要確認負載下的電流量,需要考慮降低電流量或是加裝保險。

网友B:
買過東元、品諾、和聯,心得是東元第一(馬達6年保)、品諾性價比最好,也幫社區長輩購買約3年以上,每台都功能正常
換過防護網(生鏽)而已 品諾遙控器按鍵破皮貼膠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碳化頗嚴重,有需要確認負載下的電流量,需要考慮降低電流量或是加裝保險。 ...

個人認知中 電感性負載 啟動時電流會比較大,DC直流驅動是不是也是如此 就不知道了....
PCB碳化 在這個線路上 我比較頃向 認為是SMD 1206 限流電阻 無法負荷電流所產生的熱 漸漸累積 燒毀~(因為驅動電晶體未燒毀)
下意識只有想說先回復原電路 查看功能是否正常 並未去測試啟動時 最大需要的電流是多少?
所以就沒有更改原電阻阻值或加裝保險絲~
也想說電源板已經有保險絲,就沒再多顧慮這一點。

謝謝peter兄的建議!
下次再壞 會再做詳細 的檢測與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過東元、品諾、和聯,心得是東元第一(馬達6年保)、品諾性價比最好,也幫社區長輩購買約3年以上,每台都功 ...

請問都是 DC直流風扇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都是 DC直流風扇嗎?

您好:是DC直流 ,因最大功率28W 用簡易功率計測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