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ASUS K55VD BIOS , 原機BIOS讀出全是空的

楼主(2024-05-21):
1. 故意原因:在不開機狀態插入電源沒按開機會自動開機過不到5秒又會關又過約3秒又自動開一直重複

2.原本是要刷BIOS來看看是不是可以改善,但是BIOS版本是T21網路上也沒有找到這個版本感覺怪怪的
   最後解焊下來讀取資料全是空的

3.板號:K55VD
   REV:  3.0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最後還是一樣會一直重開關機,我在來找看看出在那裡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最後還是一樣會一直重開關機,我在來找看看出在那裡的問題 ...

正確型號要看主板記憶體座那的貼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