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普源 RIGOL DS1052E 示波器垂直和水平波段切換不良

楼主(2024-05-21):
普源 RIGOL DS1052E 示波器垂直和水平波段切換不良

示波器是買二手的, 買時已知原本存在問題垂直波段切換不良, 現在就連水平波段切換也出現問題了, 看影片我的操作, 拆機後有垂直和水平的波段切換編碼器(估且這麼稱呼吧), 這是LJV牌子, 我不知道是這兩個零件出問題, 還是主板上的問題, 請教大俠們.....

网友:
雞婆一下

网友:
我覺得就是 旋轉編碼器(rotary encoder)
粗暴的直接證明法  直接換一個
懷疑的話可以移植上方[POSITION]位置的同型零件來 證明

網路 youtube 上多是 拆解原組件 清理接點
整組關鍵字: Oscilloscope rotary encoder repair 敲進去應該就有了

這連結 有該組件分解照片  供拆解參考
https://community.element14.com/ ... s1052e-oscilloscope

這連結是不解焊  直接於PCB上拆解的  但簡略  而且是不同廠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YPwrepURoA

前段 是問題現象  0:52 開始簡略解釋 拆解鎖扣位置
可惜 沒有細節影片

楼主:
https://youtube.com/shorts/_qTwW6VY4AU

買了零件換新, 現在示波器垂直和水平波段切換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