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 Hydeo PTM+ 1200W 問題

楼主(2024-05-21):
最近拿到一顆FSP Hydeo PTM+ 1200W,這一顆的問題是因為進水損壞
拆解後是輔助電源的高頻變壓器的腳斷線,跟一顆TVS擊穿,
請位一下高頻變壓器斷線的腳可以接長在繞回引腳嗎?

還有有人知道這一顆的型號嗎,用上面的編號查不到

网友:
高頻變壓器斷線的腳可以接長在繞回引腳嗎?

當然可以

楼主:
這一顆電源是水冷的,輔助電源主控是INN2603K,看現在新的大功率電源的主控好像都用這一顆比較多

-----------------------------------------

剛剛才看到標體打錯了
型號是FSP Hydro PTM+ 1200W

楼主:
請問一問題,裡面有一顆繼電器,通常它的用途是甚麼呢?

還有例外一個ˊ問題,原本組好了,測試也可以啟動,拔掉電源過一段時間後再來試不開機了
有推薦的查修方向嗎?現在的狀況是5vsb有5.112V,PS-ON也有3.002V,繼電器沒有做動的聲音